罗克韦尔(AB)PLC
有关rslogix5000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有关RSLOGIX5000在编程前对I/O口定义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本人在此问题上不知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A:
看资料就知道了啊,
不需要设置,模块组态了就可以了,自动有TAG出现的,
看个简单的程序,你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将I/O模块组态好,I/OTAG就自动生成了。然后在程序里加入新的Tag,将它定义成Alias(假名),指向相应的I/OTAG里的相应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C:
I是针对输入模块的,O是针对输出模块的,C是配置的(报警,量程等)

网友D:
大多数是自动组态,无须很麻烦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