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用RS232/转RS485连接MM420

楼主(2007-11-06):
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可以把电脑的串口和MM420的总线口连接起来吗?

网友A:
串口连接可以,要通讯的话,需要考虑运行在物理层上面的用户协议格式是否一致。应该用PROFIBUS-DP协议。

楼主:
MM420有专有的USS协议,而且DRIVMONITOR也是应用这个协议的,我想用电脑调试MM420中的参数.

网友B:
用DRIVMONITOR完全可以,如果你电脑有RS232接口,就买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如果是USB的就买USB/R485转换器,最好带隔离的,安装DRIVMONITOR后,把MM420的波特率和DRIVMONITOR都设成9600,R485线接好,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谢谢变频之子!
这样的话我不用面板就可以调试变频器了
相同的变频器调节也省掉很多麻烦.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我试过连接MM440,M420是一样,注意串口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B:
用DRIVMONITOR完全可以和MM420 MM430 MM440 6SE70 6RA70 和现在新型机器通讯

网友D:
是啊,用计算机调试比面板调试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