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

楼主(2007-11-06):
 一、原理:

工业用温控器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机械式温控器(如电接点水银温度计、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温控开关)一类是电子式温控器,机械式温控器在逐步淘汰,电子式温控器应用广泛在这里进行详细介绍。电子式温控器由四大机构组成:转换显示机构、设定机构、比较运算机构、输出机构,当温度传感器把现场温度转换成电信号(Ω或mV)传给温控器,温控器的转换显示机构把电信号转换成数字显示或模拟指示出来,并在内部与设设定机构的设定值通过比较机构进行比较(或PID运算)后通过输出机构输出给操控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功率控制器),然后操控器再对加热器/致冷器进行控制。

二、分类:

简易式温控器

 ①输入信号固定

②温度显示范围固定

③一般用ON/OFF控制(个别有PI、PD)

④一般是继电器输出(个别有SSR、4-20mA)         定货时需指出

⑤一般最多只能选择一个报警,并且只能是偏差报警

⑥显示方式:指针指示或数字显示

⑦设定方式:旋钮设定或指拔设定

智能型PID温控器

 ①输入信号一般为万能输入(个别定货需指定)

②温度范围可自由选择

③自由控制方式:ON/OFF、PID可自由选择

④控制作用:加热/致冷可自由选择                   内部参数设定

⑤控制周期、输入较正、回差值可自由设定

⑥报警设定值、报警模式可自由选择

⑦输出有继电器、SSR、4-20mA       定货时需选择

⑧数字显示、平面触摸键设定        固定无需指出

以上说明只是相对而言,两种基本均有面板尺寸:48×48、72×72、48×96、96×96(个别48×24、160×80)最常用为:48×48。

  三、功能细说及应用

简易式因操作、运用简单,在此不作详细介绍,以下主要介绍智能型的功能说明、应用及注意事项,部分常识与简易式共用。

输入     指的是与之相配的温度传感器的分度号(国际简易英文代号)一般有两大类(十几种)热电偶、热电阻。一般内部参数可选,但个别厂家定货时需指定输入类型,大部分厂家还可接受各种变送器4-20mA、1-5VDC等标准信号,并且显示值可自行标定而作为湿度、压力等仪表使用,Autolise的AT48A系列也有此功能。除了选择正确接线也要注意,热电偶为两线制(分正、负极不能接反),热电阻一般为三线制(A、B、B),为了保证测温准确性,热电偶线要接到仪表的接线端子或通过补偿导线延长到仪表接线端子,而热电阻到仪表的连接线要尽量电阻小的线,并且三条线的电阻要一样大小,若两线制热电阻,则仪表B、B短接

显示       一般为四位LED显示,分辩率可设定,而显示精度则不同的厂家而不同,一般有0.1%、0.2%、0.3%、0.5%;表示允许误差值=±实际测量值×精度等级,因此精度跟仪表量程无关。

主输出    输出根据操作器(控制加热器的部分),而选择(定货时需选),主要有继电器、固态继电器、4-20mADC输出三种,大部分厂家只有一个主要输出。

控制方式  是对主输出而言的,内部参数可选,主要有ON/OFF、PID调节两种,简单地讲ON/OFF控制是显示值(PV)一旦高于或低于主设定值(SV)而进行断与通控制,而温度控制特有的热惯性使这种控制让温度固定保持在设定值的上、下一定范围之内因此精度较低,而PID调节则是以主设定值(SV)为目标根据热惯性大小进行提前、滞后或加热时间长短的比例、微分、积分综合控制,通过自整定两个来回后,会较好的与设定值(SV)保持平衡,这种控制方式精度高,因此一般选择这种控制方式。

控制作用   是针对主输出而言的,即:加热/致冷控制,一般内部参数可选(个别只有加热控制),加热/致冷控制输出是相反的,选择错误会引起完全的温度失控,大部分情况使用加热控制。

控制回差值 一般是针对ON/OFF控制方式而言,为了防止因测量输入值(PV)接近设定值(SV)并且波动而导致输出触点动作频繁,使继电器或接触器等机械开关寿命降低。相当于主输出的触点通/断以设定值(SV)±回差值为准,这种叫双边回差。也有的是单边回差, 即设定值(SV)“+”或“-”回差值为动作值,回差值越大控制精度越低,回差值越小控制精度越高,但开关寿命越短,根据实际情况而设定。

控制周期    是针对PID调节控制方式而言,指的是比例周期,控制周期越短控制精度越高,但对于操作器为继电器电器或接触器的系统不要太短,因为动作频繁而缩短它们的寿命,一般为20秒~30秒,对于操作器为固态继电器、功率调节器的系统一般为0.5秒~3秒。

PID自整定  是针对主输出而言,仪表开启自整定后,仪表会根据加热系统从常温到所需设定的快慢,超过后降温的快慢自己算出对系统最佳的比例值(P值)、微分值(I值)、积分值(D值),视不同系统自整定需要的时间可以从数秒到数小时,经过两个来回自整定会自己结束。对于系统第一次使用新仪表时要启动自整定,停机再启动不用再自整定,当系统热效应改变设定值改变时,要重新自整定(例:一加热系统原来没有加风机时自整定,加了风机热循环后要重新自整定)自整定一定要在连接好传感器、操作器,并一开始加热就启动自整定,这样自整定才会相对准确。对一些特殊场合或很熟悉成批一样的设备,可以自己进入参数把已知的P值、I值、D值输入而不用通过自整定。

变送输出    个别厂家才有(但需定货时指明)。把仪表的输入同时变送为4-20mA的标准信号,供另外的记录仪等同时使用。Autolise的AT48A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把主输出改为变送输出而当作温度变送器用,且无需直流电源,也无需定货指出。

辅助输出 也叫报警输出,固定是继电器输出,一般厂家定货时可选择一个或两个报警输出,用于对主输出触点毁坏失控而超出某一温度值(或某一范围)进行输出报警或切断,也有的可设定传感器、加热器断线报警,报警方式一般内部参数可选。Autolise的AT48C辅助输出还可设定为主输出而当主输出为继电器的仪表用。

报警模式   指的是报警触点的动作模式是上限报警、下限报警,还是上、下限报警(绝对值)、上偏差报警、下偏差报警,还是上、下限偏差报警(与主设定值的偏差值),另外报警模式还需配合相对的报警设定值,这样报警触点才能正确动作。

报警回差值  即报警滞后值,防止测量值接近报警值并且波动而导致报警触点动作频繁。

  四:选型注意事项

        智能型温控器选型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外形尺寸(面板尺寸、长度)

②输入传感器分度号(根据配套的传感器而定)、显示精度、显示分辩率

③主输出是什么(根据操控器而

网友A(2010-09-01):
度讲的很好!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公司有几台机器,温度会超过设定温度10-20度,请问有什么办法让温控器将温度控制在上下3度范围内?

网友A:
我的邮箱:mjf0823@163.com   请回复我!多谢!

网友B(2011-03-15):
我珠海圣昌的宋小姐,我公司主要做中央空调末端控制产品的,今年是我公司十周年庆之既,特大液晶温控超低价,量大从优,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公司网址 http:www.trywin.cn
本公司旺铺:<http://zhscrjkj.cn.alibaba.com/>
珠海圣昌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主要以生产、研发、销售中央空调末端自控产品为背景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覆盖了流量控制 、楼宇自动化控制、能源管理等系统。包括温控器电动二(三)通调节阀,电动流量平衡阀,DDC控制器,高级酒店自控系统集成,机房群控,热能表及远程计费装置等。
2010年10月我公司开始与西门子合作,除自有产品外推广其温控器.执行器.阀门等产品.
珠海圣昌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珠海圣昌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合作!
★☆★更多的产品相关信息,请与我们联系咨询!欢迎您来人来电洽谈!
★☆★业务联系--宋女士,手机-13326652608 13570641851
公司电话:86-0756-8982917
公司传真:86-0756-8986393
QQ: 961861613 请注明工作相关

网友C(2012-08-27):
    浙江顶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鼎鸣电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在上海、杭州、宁波、广州均设有分支机构。实验室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能为企业提供包括小家电,零部件,工业控制设备、家用控制设备,光源,灯具,插头、插座、拖线板、连接器、接线端子、防雷产品等12大类300多种产品的认证服务(UL,CSA,TUV,CE,GS,SAA,JET等)及检测服务(出具带CNAS认可标志报告)。以下是我实验室的简介资料,请查收,如有问题可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实验室主要授权资质:

1.
中国国家认可实验室(认可编号:L3145),范围涵盖美规(UL/CSA)、欧规(IEC/EN)、澳规(AS/NZS)、国标(GB)等各类标准
2.
美国加州能源法规CEC认可实验室;
3.
澳洲能效检测MEPS认可实验室
4.
 UL授权发证代理,授权编号AG403
5.  UL
北中国区唯一CE指定检测实验室;
6.
 UL授权目击检测实验室,多类产品可确保通过率(如继电器、压力开关及其他工业控制类(UL508)、墙壁开关、插头/插座、水泵、温控器、热保护器、保险丝、接线端子、连接器、保护器、UL61058、PTC热敏电阻等)
7.   ITS/ETL
授权检测实验室;
8.   CSA
授权目击检测实验室;
9.   MET
授权目击实验室;
10.
挪威NEMKO授权目击实验室和代理机构;
11.
德国TUV授权目击实验室和代理机构;
12.
德国莱茵信博(LABORAMUS)授权代理机构和检测实验室;
13.
斯洛文尼亚SIQ授权目击实验室和代理机构;
14.
多国认证,凭借我实验室检测报告直接获取证书(如SAASASOSONCAP等等);
15.
进出口检验鉴定资格;

实验室主要检测范围:

插头、插座、电源线及其他电源相关产品;

开关、控制器、继电器、接线端子、保险丝等各类电气附件及控制产品;

各类小型家电(家用或商用)

各类电动工具(手持式、台式、充电式)

各类灯具、节能灯以及镇流器、灯头等相关附件

马达、水泵、电扇及其他电机类产品

变压器、充电器及其他各类电能提供或充电装置

各类阻燃测试和有害物质检测

各类
ITE、音/视频产品

其他服务项目

商业委托检测:各类产品安全、性能委托检测;

安规技术服务:新产品设计开发、查找评估供应商、产品安全技术知识培训、相关标准翻译、UL认证  工厂及产品查询等;

认证后续服务:代购UL黄卡、标准、标签;代付认证年费及检验费;代表工厂与认证公司联系处理检验过程中出现的产品符合性问题;代表工厂与相应进口国海关联系处理有关产品扣货等问题;

*******************************************************************************

Daisy Liu(刘晓雅)
Zenith International Compliances Services Co Ltd
(UL Certificated Agent, AG403)

Tel:+86-21-34701963
Fax:+86-571-28932892

Mobile:13167271921
Email:daisy.Liu@dmdx.Cn
Website:
www.zics.cn

*******************************************************

网友D:
本厂专生产50到500度高温温控器,限温器,可代替德国进口EGO温控器.淘宝店

http://shop73083968.taobao.com

网友E:
对:tercelmei关于度讲的很好!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公司有几台机器,温度会超过设定温度10-20度,请问有什么办法让温控器将温度控制在上下3度范围内?内容的回复:

你把设定修改到需要的三度范围内就可以了 上下限,看看说明书应该有SLV和SHV

网友F(2013-01-09):
请教一下 我是做化学镀的 想把温度从常温加热到85度左右并控制住 现在用一个智能温控仪加一个K型热电偶 温控器连接热电偶的导线是普通铜线 到设定温度总是控制不准 有好几度的误差 尤其是在从常温升温过程中仪表显示和水银温度计显示有误差 就调温控仪的零位修正值  可再升一会儿温仪表显示又不准了 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G:
请问一下,我是弄窑炉的,为什么pv的显示和sv不符,而且一直不能跳过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