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下列授权的解释

楼主(2007-11-06):
WINCC项目管理器提示的授权是"演示",一进入系统就会提示"您的许可证已期满,请获取一个有效的许可证",我点击详细情况,出现一个框子,里面著名了几个授权文件

A9WRC330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024 PowerTags     747tags USED,limit 0

A9WRT330      WinCC Runtime  1024 PowerTags                747tags USED,limit 0

A9WSEC3?      Simatic WinCC SERVER(server)

这些都是什么授权,干什么用的,怎么会过期呢?
请各位知道的不吝赐教!

网友A:
是wincc的临时授权,过期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
您说这是临时授权,过期就不能用但是实际上,除了会出来一个过期提示,其他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得,难道是另一台服务器装有64K授权得原因吗?

网友B:
赚点积分在说

工控啊!

网友:
不需要的可以删除呀!!!

网友C:
安装授权吧

网友D:
新的授权可以覆盖

网友E:
可以将授权删除了,重装一把试试解决此问题哦.

网友E:
授权文件在所在盘的根目录下的AX NF ZZ文件夹里.

网友F:
A9WRC330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024 PowerTags     747tags USED,limit 0

A9WRT330      WinCC Runtime  1024 PowerTags                747tags USED,limit 0

A9WSEC3?      Simatic WinCC SERVER(server)

A9WRC330  Wincc運行與組態授權,授權點書為1024點,有了該授權,Wincc能對1024點外部變量內的項目進行編輯與運行。
A9WRT330  Wincc運行授權,可以運行外部變量最大為1024點的項目,有了上面的那個授權,這個授權就可以不用了,這個授權只能運行項目不能更改。
A9WSEC3?  WinCC服務器授權,當Wincc作為服務器,客戶機項目時,需要對服務器進行授權。

网友G(2008-09-19):
已经装了啊,可是还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C:
A9WSEC3? 是什么授权啊!

网友H:
看了,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