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急救站

楼主(2007-11-06):
请教一下:10KV\500KW的高压电机高压侧电流和低压侧电流是多少怎么算呀?

网友A:
莫名:莫非是绕线转子电机?低压侧指转子回路?

网友B:
高压电机哪里有低压侧?

楼主:
如没有低压侧高压有没有简单的估算办法呀.还是用公式解呀!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C:
电机铭牌上没有额定电流吗??

网友D:
10KV\500KW的高压电机电流3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