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现场仪表开停车准备

楼主(2007-11-06):
求助现场仪表在开停车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如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告诉小弟,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在开车前,工艺管线要进行吹扫,有的是用蒸汽吹扫的,你要把调节阀等仪表拆除,防止焊条卡住调节阀等,然后压力和差压变送器的引压管也要吹扫;
有些测量蒸汽的仪表。比如液位计或孔板,需要打水(或隔离液),当然也可以等它冷凝下来,充满引压管;
如果是初次投用仪表,你需要对仪表进行效验,包括校零和进行参数设置。
调节阀需要做单校和联动效验等,

网友A:
停工后,如果需要对仪表进行检修,在有些工艺生产中,你需要进行管线吹扫,然后再拆除仪表检修。

网友A:
需要准备的很多,这个问题比较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在停车检修前,要准备一个多月,包括有问题仪表统计,人员安排,进度计划编制,备件采购,方案编制等。

网友B:
没停车之前你就该准备好停车要干什么,主要配合工艺干,其次是你要检修的仪表。

楼主:
那么工艺人员在开停车时要对现场仪表做哪些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