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三相电中的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如何

楼主(2007-11-06):
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如何?两者与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一般说的导线负荷是指的那种电流?

网友A:
1)在星形接法的线路,线电流是等于相电流。在三角形接法的电路中,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
2)一般说的导线负荷是指相电流,是流过导线本身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