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sftlp 指令

楼主(2007-11-06):
SFTLP M25 M10 K4 K1
是什么意思。。 哪位好人给我解释下啊。
最好说的详细点哦。。 可以一直循环吗。。?
谢谢拉。。。

网友A:
SFTLP 位移指令,带了P说明其为脉冲型指令,每个周期只执行1次。
M25,要移动的位源首地址。
M10,要移动的位目标首地址。
K4,目标地址的位数,这里就是M10,M11,M12,M13
K1,每次移动的位数为1位
执行该指令后,系统按如下顺序移位:
M13的值-》丢失
M12-》M13
M11-》M12
M10-》M11
M25-》M10

楼主:
谢谢拉。 比如说MI0置1,程序执行到M12置1时,M10当然是0。
不过如果又使M10置1,既上个循环没完成,同时又要开始新的循环了。 即是并行运行的。 这指令可以实现吗。。。 程序图上是用这个指令。。 不明白啊。。? 呵呵。。

网友A:
这条指令完成的功能只是顺序移位的功能,只要指令的执行条件为1,那么就完成一次我前面回答您的这个动作次序。

网友B:
每次执行该程序时 都移位一次
不管以前是什么状态
每次移位都是按当时的状态进行移位

网友C(2009-04-23):
谢谢了,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D(2011-10-13):
谢谢了,这个学习交流能学到很多知识,感谢三菱公司这个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