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人知道怎样检测2毫米的钢珠吗?

楼主(2007-11-06):
有没有人知道怎样检测直径2毫米的钢珠,用什么来检测,最好能便宜点!

网友A:
做一个V字型的底座,上面固定一个千分表,有专用的检测仪,不过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的

网友B:
检测钢珠什么?有无、直径、硬度?

网友C:
见过一自动检测滚针外径的设备,超简单但贵死了,关键是不知道那传感器是什么,精度在um

网友D:
楼上说的,好像以前看见过介绍,似乎用的是叫电感式传感器。也不太清楚。

网友E:
某次机床展,在SKF的展台上,见到一个示范装置。
该装置弹出被检测滚珠,让滚珠跌落在一个平滑砧铁上,然后变向反弹,再跌落到另一个平滑砧铁上,变向反弹后掉入收集的洞口内。如果滚珠有瑕疵,便回不到收集的洞口中。
此法甚为简单。

网友F:
高!!!!!
即简单又有趣还实用.

楼主:
检测钢珠的有无,但是排列比较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