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气缸

楼主(2007-11-06):
2位2通的单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气缸上装有2个磁控开关控制气缸的行程.由于是单线圈,要么上进气下出气,要么上出气下进气.这样的话磁控开关控制不了气缸的行程.选用2位2通双线圈电磁阀可以不可以?

网友A:
不行!

一般我用3位5通

网友B:
最近新开的调查网站,裏面的调查都是4$到6$

这是个调查网,但赚取的美金更多也更方便!

一、点击此链接:

注册地址:
http://www.AWSurveys.com/HomeMain.cfm?RefID=zhangxbrf
二、点击最右方图标“get a free account"

UserName填入)您的注册用户名

Password: (填入)密码

First Name: (填入)您的名(用拼音)

Last Name填入)您的姓(用拼音)

Gender选择)您的性别,male(男),female(女)

Age选择)

Email Address: (填入)您的电子邮箱地址

By Typing in the image code below you are Agreeing to our T.O.S

输入验证码

点击提交即可

三、参加调查:

1、点击"login"

2、填写您的用户名及密码,提交。

3、拉下页面,看见“The Following Surveys are Available:”

点击进入其中一个调查页面,每个点击项目都告示了此调查付给的酬金,有的一次是6美金,有的是4美金一次,也有1美金的。

4、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点击其中一个页面,打开,然后在原页面点击下空格中填写您的感受,填什么无所谓,比如写“that’s good",按照要求打开两个广告页面,并填写好您的评论后,即可点击回到原页面,拉到下方即可看见您此次参加调查后所获得的酬金。

5、至少达到75美金才支付,很快的,我只参加了一次就获得了20美金。

6、帐户余额大於$75时,点击Redeem Money申请支付,没到时不要点击。

7、同样是paypal,如果没有该帐户请尽快申请一

楼主:
是说选用三位五通的双线圈电磁阀还是单线圈电磁阀?

楼主:
通常说三位五通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两位三通电磁阀通常与单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三通是有三个通道通气,一般情况下1个通道与气源连接,另外两个通道1个与执行机构的进气口连接,1个与执行机构排气口连接,

   两位五通电磁阀通常与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五通是有五个通道通气,其中1个与气源连接,两个与双作用气缸的外部气室的进出气口连接,两个与内部气室的进出气口接连。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三位五通,三位指开-保位-关

网友D:
这只要一个三位五通的电磁阀就可以实现

楼主:
电磁阀的线圈是用单线圈还是双线圈?

楼主:
单线圈的好象也可以吧

网友E:
如果是双向控制气缸的位置定位必须使用三位阀,至于使用的是三位四通还是五通那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F:
图片已发至邮箱

网友G:
我认为二位五通的电磁阀就可以,前几天我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压着机

楼主:
那你用的这个阀是单线圈的?

网友H:
“二位五通的电磁阀”实际应是称二位三通五孔

网友I:
想请教一下!对于中封的三位五通阀,怎么解除第一动很快的问题,不能够加其他元气件。每次开机时,中封阀第一动太快了,需要手动放气。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J:
下面引用由[TS]风之子在 2007-11-14 14:21:00 发表的内容:
  想请教一下!对于中封的三位五通阀,怎么解除第一动很快的问题,不能够加其他元气件。每次开机时,中封阀第…
--------------------------------------------------------------------------------------------
还真难,又要马跑得快又不能吃草

网友K(2008-01-24):
支持亚德客,还有SMC

网友L:
不能使用两个气缸吗?SMC也有三个位置的气缸

网友M:
你要用模拟量输出的特殊气缸才行要不怎么交他停在自己需要的位置那?我见别人用过。

网友N:
你的两位两通的电磁阀应该是不行的。
气缸的气从什么地方排啊!
建议选用双线圈的两位五通阀,在自控系统中线圈也不用一直通电,很好的保护了线圈,能延长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并提高可靠性!

网友O:
改用电动推杆

网友P:
3位5通

网友Q:
五通 单线圈

网友R:
考虑到价格,可以用两个“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来组合实现。

网友S:
3位5通 双线圈

网友T:
选用三位五通的双线圈电磁阀.比单线权4好用.

网友U:
两位五通的双线圈电磁阀

网友J:
楼上说的不行吧?
总之准确控制气缸行程比较难.

网友V:
不可以外加阻碍物强行限制行程么?用两位五通单线圈就可以了。
吾初学者,如错勿怪多指教。

网友W:
3位5通 双线圈
对的

网友X(2008-02-29):
有没有关于气动液压的好东西介绍

网友G(2009-03-23):
晕了,是三位五通.g

网友Y:
3位5通 双线圈,中间封闭!

网友Z(2009-11-19):
采用五口三位的可以办到,但是气缸位置停在的并不精确。

网友AA(2020-05-25):
三位五通电磁阀,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