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无法正常通断?

楼主(2007-11-06):
日前想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感性负荷,在做试验时可正常通断,但是将感性负荷接入后却无法正常工作,究竟为什么?望能得到解答.非常感激.

网友A:
钦佩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问题没叙述清楚,如电源?负载?

网友B(2007-12-18):
感性负载通断,电压突变。

网友C:
可控硅是由电角度来控制的,感性负荷会让电流滞后于电压,因此会不能正常工作,但有一些专业IC可以使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触发用的是啥?我以前用触发2极管驱动风扇效果不错。

网友:
唉...什么跟什么哟!!!! 可控硅控制很大的感性负荷,就有问题!@要专业的IC,小的会什么事都没有的!

网友E:
更正:
双向可控硅,1/重新施加du/dt能力差,难以用于感性负载。在交流电路中必须承受正反俩个半波电流和电压。它在一个方向导电虽以结束,但在管芯硅片各层中的载流子还没有回复到阻断状态,这些载流子电流可能成为晶闸管反向工作时的触发电流,而使之误导通,造成换相失败,其换相能力随温度升高而下降。2/门极电路灵敏度低,3/关断时间较长

网友F:
应当没有问题,轮式缝焊机就是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感性负载,你说:"在做试验时可正常通断,但是将感性负荷接入后却无法正常工作."可能你选用的可控硅电流太小,或者你的电路没有关断的反电压,造成换相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