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电机扫堂?

楼主(2007-11-06):
求助:什么叫电机扫堂?

网友A: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网友B:
"扫膛"就是转子偏心後摩擦定子

网友C:
今天处理一台3KW电机,一启动热继电器(设置为7.2A)就跳,摇表检查,没有绝缘。拆开,轴承跑外圈,端盖磨损严重,造成扫堂,致使高温烧毁线圈绝缘层。
这就是扫堂和它的结果。

网友D:
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

网友E(2008-07-07):
扫堂就是电机的转子与电机的定子相摩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扫堂就是电机的转子与电机的定子相摩擦

网友G:
扫膛,电机的转子与电机的定子相摩擦,一般上轴承坏了,也可能是线圈散了!

网友H:
还有就是会用扫堂脚的不一定人,还可能是马达

网友I:
电机的转子与电机的定子相摩擦,也有可能是转子弯了

网友J: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也有可能是转子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扫膛"就是转子偏心後摩擦定子

网友L:
轴承损坏,或是端盖磨损,导致电机转子和定子发生摩擦。

网友M:
第一次听到,意思知道了

网友N:
明白了,机械故障导致电气故障。

网友O:
电机的转子与电机的定子相摩擦,也有可能是转子轴弯了

网友P: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也有可能是转子不同心

网友Q:
掃堂:就是電機軸承壞了導致轉子和定子摩擦

网友R:
电机扫堂多是轴承坏了,电机的转子中心偏离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时间长了会烧电机。

网友S:
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

网友T:
         一分飘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R:
电机扫堂多是轴承坏了,电机的转子中心偏离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时间长了会烧电机。

呵呵

网友V:
路过 ,发生摩擦,时间长了会烧电机

网友W:
我们一台110KW大电机的硅钢片翘起来把绕组扫断了,重绕一下,花了1万元;

网友X:
有些扫过之后,槽内硅钢片也散了..我想问一下0.75的无座电机经常断转子轴是只是负载过重吗?从输出轴的轴承后端断裂...

网友Y: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网友AA:
很形象的,多学习吧

网友AB:
后起之秀,没有经验。

网友AC:
后起之秀,没有经验..............................

网友AD:
修多了就知道拉···········

网友E:
0。75的电机负载过重的话也不会存在断轴的问题,那是电机轴的钢材不行,

网友C:
断轴的原因:

1。皮带轮传动,可能皮带上得太紧。

2。连轴器传动,就要考虑电机轴的轴肩处的加工园角半径是否太小,也就说是加工应力造成。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

是的

网友AG:
扫堂轴承损坏,或是端盖磨损,导致电机转子和定子发生摩擦。
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

网友AH:
就是动的和不动的跑到一起了...哈哈......

网友AI:
一般地说轴承损坏可引发扫堂,但是扫堂的原因很多,比如说传动不平稳.工装不合适引起的转轴变形最综导致堂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就是动的和不动的跑到一起了...哈哈......

网友AK(2008-12-10):
那就是两情人之经常发生的事罗

笨`D?珂嗳

网友:
扫堂一般都是轴承不中啦,轴承长时间缺油运行和电机振动

网友AL:
简单地说,就是转子与定子相摩擦。

网友AM:
引用 网友AI:

一般地说轴承损坏可引发扫堂,但是扫堂的原因很多,比如说传动不平稳.工装不合适引起的转轴变形最综导致堂

网友AN:
刚开始看到扫堂这个词也很迷惑不解,

网友AO:
电机扫堂就是转子摩擦到定子了,从柱子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记,麽擦得很亮的一道道痕迹。主要是因为轴承坏、端盖磨损也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转子轴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AP:
电机扫堂可以理解为定子与转子相互摩擦吗?

网友AQ: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超越自己运行范围足球叫越位。呵呵

网友AR:
简单的说就是摩擦上了。呵呵。

网友AS:
引用 网友C:
今天处理一台3KW电机,一启动热继电器(设置为7.2A)就跳,摇表检查,没有绝缘。拆开,轴承跑外圈,端盖磨损严重,造成扫堂,致使高温烧毁线圈绝缘层。
这就是扫堂和它的结果。

网友AT: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或转子弯曲变形

网友AU:
学习了,还有这么个好的名字叫扫堂了

网友AV:
那是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相互磨擦产生的声音,一般是轴承坏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电机扫堂就是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与定子绕组里的硅钢片发生摩擦,一般是轴承坏了. 也有可能是转子弯了

网友AY:
第一次听说!我的明白了!

网友AZ:
就是转子与定子发生接触的现象了,1是轴承与轴、轴承与轴承盖的配合发生偏差;2是转子轴发生弯曲;3是过热引起定子、转子线圈鼓胀。

网友BA:
这只是一个定义啊,运行过程中转子和定子相碰就是扫膛。

网友BB:
只有这一个人把字写对了——扫膛。

补充一个原因:电机轴弯曲。

网友BC:
使用变频器以后,普通电机最好加变频电机用的轴流风扇散热,电机的轴承必须加耐高温的润滑脂

网友BD:
电机扫膛是电机定转子铁心相摩擦,主要原因 是 轴承损坏  轴弯曲 定转子之间气隙不均 等引起》

网友BE(2011-08-05):
电机扫堂就是转子与定子铁心发生摩擦,电动机的电流会升高,甚至烧毁电动机的定子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