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怎么用OMRON CP1H 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11-06):
我们有台设备,是用OMRON CP1H 控制的.当检测到一个启动信号时,步进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再检测到一个启动信号时又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如此反复.请问怎么编写这个程序?

网友A(2008-01-06):
各位大哥,帮他解答啊 小弟也不懂 www.wangbo1985@163.com

网友B:
用脉冲输出指令控制脉冲的输出,当时间到达时用INI指令停止脉冲输出。

网友A:
您能画一个简单的用这两个指令控制部进电机的图我吗?我很期盼您能帮我。WWW.WANGBO1985@163.COM

网友B:
你先看看CP1H CPU单元操作手册看看,上面有几个实例。不仿先看看。

网友A:
你帮我嘛。拜托啦。那个讲的不详细,难懂啊。www.wangbo1985@163.com qq806051206

网友B:
根据你的实际要求,上机试一试就会明白的。

网友C:
你用INI控制指令的时,一个做启动信号,一个做停止信就行啦

网友A:
先谢谢了。我先研究看看。不懂再麻烦你们

网友B:
你把上一图片中SPED指令中的脉冲频率改成DM寄存器,然后把频率值传送到DM区里。

网友A:
哦,谢谢。在SPED中#0端口指令符,#11输出模式和脉冲频率是什么意思啊? INI中#0端口指令符,#0003控制数据和I:0第一个PV是生么意思啊?您可以加我QQ吗?806051206

网友B:
SPED指令的解释如下图。

网友B:
I:0在用于脉冲输出停止时,不启作用。

网友A:
先谢谢您,您太好了,您可以加我QQ吗?我的是806051206。您C2值为#11就是独立模式和ccw咯。脉冲频率值是每分钟的脉冲数吗?我要5khz要怎么表示呢?INI中的#0003是什么意思啊?麻烦了。

网友A:
《雪世界》您的资料从哪里来的啊?告诉我好吗?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工作压力太大了。

网友B:
你到资料库中下载一个OMRON PLC的编程手册看看。哪里对指令的应用有着详细的介绍。

网友B:
下图是INI指令的介绍

网友B:
5K的十六进制就是脉冲数

网友A:
特大喜讯,阿头木非常荣幸的拜雪世界为师啦。恭喜恭喜

网友A:
INI中端口指定符为#0就是第一个脉冲指令吧?对应的是输出100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