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0AD问题

楼主(2007-11-06):
在STEP7中,Download与Save to Memory Card有何区别?初学,想不通,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带mcc卡的plc,直接download就可以了

网友B:
赚积分了

网友C:
我怎么就没见到一个回答的?

楼主:
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

网友D:
DownLoad    下載至MMC卡中同時將程序裝入PLC的工作內存中。
Save to……  下載至存儲卡,這里的存儲卡是指原300使用的EEPRom卡,而非是現在所通用的MMC卡,之所以還保留這個菜單是因為400還是繼續使用EEPRom卡。

楼主:
to:yuanle
我一直以为下载至存储卡是把程序下载到MMC卡,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C:
谢谢 yuanle!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