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更换干燥剂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请教下各位,变压器更换干燥剂时需要把油枕的油放空吗/

网友A:
不要放掉,也不要停电,直接换就是,我做过。
不停电要小心!

网友B:
最好停电处理,安全第一。直接把呼吸器从油枕上拿下更换内部的吸湿硅胶(干燥剂)就行。

网友C:
补充楼上:
  停电最少1小时后再更换.
  因为,变压器运行时油温升高,变压器内油压增高,此时拿下呼吸器小心油喷溅出来,污染周围同时造成变压器油量减少.

网友D:
不用,换后记得往呼吸器底罩加油,避免硅胶同空气直接接触.

网友A(2009-01-20):
引用 网友D:
不用,换后记得往呼吸器底罩加油,避免硅胶同空气直接接触.

我也不停电换过 换后记得往呼吸器底罩加油,避免硅胶同空气直接接触.

网友E:
不用停电,直接更换。必须有人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