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把电偶放到热的地方,他的温度也不变化

楼主(2007-11-07):
我用热电偶接温度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是0到5伏.变送器的输出给仪表.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加电之后.仪表显示的是30多度.可室温还不到20度.把电偶放到热的地方,他的温度也不变化.把热电偶的两跟线调过来接,还是一样.我记得电偶接反的话,温度应该是负数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电偶都是好的,直接接毫伏输入的表是能更正常使用的.)

网友A:
是否没有使用补偿导线连接?

网友B:
你好,能详细说说你的连线吗?有没有加12-24V电源供电,才有0-5V输出!!!有事加我QQ439596365

网友C:
看看变送器的温度范围设置与显示表的量程是否一致,补偿导线是否选对,是否加入了冷端温度补偿

网友D:
是不是没补偿?

网友E:
你好,
正负极接反温度变送器的输出数值一般不为负值,
来电话吧,说不清楚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确实没有加补偿.请问怎么加补偿导线?现在我换上热电阻的就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变送器选错了?但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接热电偶的方法.温度变送器是不是只能规定一种信号输入,要不热电组,要不电偶?

网友A:
请仔细看说明书,对于有些温度变送器来说,热电偶,热电阻信号都可以输入,但端子的接法不同.另外还要注意分度号的设置(选择).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型号要与热电偶的分度号相配.

网友F:
补偿导线的种类很多,但是不管怎样你加的补偿导线必须和使用的热偶相配,否则测量同样不准确,你在购买热偶时应一并购买补偿导线。

网友G:
温度变送器只能规定一种信号输入,要不热电阻,要不电偶

网友H:
“我换上热电阻的就可以正常使用”
1、既然换上热电阻的就可以正常使用,那么你原来接热电偶就是错的;
2、如果变送器两用,那就应该还有另外的输入端子,是接热电偶的;
3、如果有另外的输入端子,可能就是你接线有误;
4、如果没有另外的输入端子,你的变送器就选错了!

网友I:
基本原因就是热电阻比热电偶敏感
不知道楼主用得什么电偶 温度变化又有多大呢?

网友A:
以前的DDZ-II型温变,现在安徽天康的DWB,SWP温变可以选择热电阻/热电偶输入.输入端子接法不同或参数设置选择.

网友J:
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好好检查

网友K:
刘志斌说的正确,好好看看说明书,接线端子

网友L:
看下变送器的接线和显示表的量程设置,还有要用补偿导线接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