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噪音计的选型

楼主(2007-11-07):
使用场合:隔音房里的汽车发动机检测
使用范围:75db-130db
检测精度:1db
线性输出:DC0-10V

好像市面上多不是工业上用的,请教下那个厂家有合适的型号。
谢谢了。

网友A(2008-01-03):
美国ENDEVCO公司2510压电式传声器,可用来测量100~>180dB的高声强和极低的压力脉动,适合于不同高度等各种环境条件,采用厚膜片结构,提高了抗损坏能力。气密封结构,具有振动补偿。
EH426 6-32螺钉安装
指标如下:
量程(dB SPL):100~>180
灵敏度(pC rms/psi):1069
频率响应(Hz):30,000
线性:(dB):0.5%
温度范围(℃):-54~+260
重量(gm):57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dchitech.com
029-88218407/88232010

网友A:
我们代理的是波兰SVAN公司系列声级计。
其中SVAN957技术指标如下:
波兰SVANTEK公司数字化声级计及分析仪
标准I型:IEC 61672-1:2002
声级计声学分析实时1/1倍频程分析
声级计功能 SPL、Leq、SEL、Lden、Ltm3、Ltm5、统计- Ln (L1--> L99) 、Lmax、Lmin、Lpeak,FFT分析实时:1600线
计权滤波 A、C、线性(Z) RMS 检波器 真实数字化RMS连峰值检波 解式度0.1 dB
传声器7052H预极化,20mV/Pa, 1/2" 传声器连SV 12L 传声器前置放大器
测量范围:17dB- 140 dB
内部噪声值 < 17 dBA
频率范围:0.5 Hz - 20 kHz
振动计功能 RMS、VDV、MTVV 值、最大、峰值及峰峰值,同步时间序列
分析仪功能 1/1倍频程分析 符合IEC61260标准
输入:TNC连IEPE供电至传声器前置放大器或加速度计
频率范围 0.5 Hz - 20 kHz ;采样频率: 48 kHz
显示 LCD 128 x 64 像素带背光
存储:32 MB
模拟输出:AC 0.5 V
体积:338 x 82x 42 mm (不包括传声器和前至放大器)
重量:大概 0.6 kg (包括电池、传声器和前至放大器)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dchitech.com
029-88218407/8823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