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V610C10触摸屏

楼主(2007-11-07):
谁维修过 HAKKO V610C10触摸屏     我这现有一块这种HAKKO V610C10触摸屏什么也不显示 电压正常  灯管好的  请各为高手指点以下  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触墨板也没反应了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无锡信恒或者广州信恒,是HAKKO的代理商,可以维修

网友B:
1、你是否与其它设备通讯,例如打印机。
请将通讯电缆都断开,看是否有显示。
本人曾经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使用独立电源(24V和5V不共0V的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C(2009-03-06):
请教谁知道HAKKO V710C的原始密码?

网友D: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设备用触摸屏,液晶显示屏销售及维修
日精注塑机触摸屏(NC9300T,NC9000F,NC21,NEX系列)
日钢注塑机触摸屏(E3,EL3,AD系列)
东芝注塑机触摸屏(V10,V21,V30系列)
东洋注塑机触摸屏(PLCS-9,PLCS-10,PLCS-11系列)
三菱注塑机触摸屏(MMG,MSG,ME,ME2,MET,MET2系列)
新泻注塑机触摸屏(三菱电脑,IBM电脑)
法那克(FANUC)注塑机触摸屏 隆亨注塑机触摸屏
百塑注塑机触摸屏 仁兴注塑机触摸屏
友信机械手触摸屏 日写送箔机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名机注塑机触摸屏,川田干燥机触摸屏
震雄注塑机触摸屏(CDC88A) 东华注塑机触摸屏、
松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日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三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富士贴片机触摸液晶屏,索尼贴片机触摸液晶屏,JUKI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YAMAHA贴片机触摸液晶屏,西门子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三菱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法那科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
西门子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

长期供应以下人机介面电脑用触摸屏维修
三菱:F930,F940,A960,A970,A851.A975
普洛菲斯:GP37W2,GP2401H,GP570,GP577,GP2301,GP477,GP470
富士:UG221,UG320,UG330,UG420H,UG430H,UG530
白光:V606,V608,V706,V708,V710,V712
NT620C-ST141(欧姆龙)PWS-6600S(海泰克)
GC-53LM3(KOYO)
贝加莱电脑触摸屏,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
HTTP://WWW.DGJISHI.CN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GUNZE品牌触摸屏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5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TM-03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SI-01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GT/GUNZE USP 4.484.038 HK-26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富士通品牌触摸屏
N010-0551-T201 N010-0550-T511 N010-0551-T541 N010-0554-X022/01 N010-0551-T142 N010-0551-T601N010-0551-T622 N010-0554-X025/01 N010-0556-X721 N010-0550-T711 N010-0550-T811 N010-0550-T913 N010-0551-T611 N010-0554-T701 N010-0554-T301N010-0554-T551 N010-0517-X764/01 N010-0554-X122/01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HTTP://WWW.DGJISHI.CN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网友E:
长期供应日本HAKKO系列人机界面
查看产品照片

日本HAKKO V6 系列
特點

超高速32位元RISC CPU

128色多彩顯示畫面顏色鮮豔自然

可開啟3個重疊視窗

可OFF-LINE編輯畫面程式縮短開發時間

內建多樣多彩之開關按鍵物件滿足現場所需

具MACRO巨集便利指令可輕易達到所需效果

可和數十種廠牌PLC連線搭配

機種樣式齊全計有12.1"TFT /12.1"STN / 10.4"TFT / 10.4"STN / 7.7"STN / 5.7"STN / 5.7"LCD...八種機種任君選擇

智慧型模組化編輯程式開發容易

全系列軟體支援WINDOWS95/98/NT

全系列內建支援留言版機能

支援印表機列印機能

對應多種網路連結系統ETHERNET,MELSEC-10,CC-LINK,JPCN-1,T-LINK,PROFIBUS....

V606eC、V606eM、V606iT、V606iC、V608C10、V706T、V706C、V706M、V708C V708CD V710C
V708SD、V708iSD、V710SD、V710TD、V712SD、V710CD. V710iTD. V710iSD. V712SD. V712iSD.
V608CH、V610C10、V606iM10M-033、V610T10

东莞市安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2387987
传真:0769-82387987
手机:13549347455 18925710677周先生
Email:529613235@qq.com 594566475@qq.com
QQ: 529613235 594566475

三菱FX、A系列、士林,欧姆龙,西门子,松下,富士,永宏,台达、GP PLC 人机解码

周生直接负责解码软件 ,编程软件,手册,学习书籍,编程电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网友F:
跟换触摸板 检查电源板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G(2009-04-06):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