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赶一个工程---小车定位,有一百五十个位置,精度要求较高,我采用编码器进行定位,考虑A>采用增量型 B>采用绝对值.
    A.如果用增量型编码器,那么用高速计数器,为排除干扰,需要AB相判断,以保证脉冲计数的正确,由于高速计数器在设定计数值之后,自动计数到达计数值后进入中断,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判断AB相脉冲的情况,但是判断后我无法干预高速计数器的工作.
    B.如果采用绝对值型的编码器,我以前没接触过它,不知道如何把它的信号提出来,请问哪位高手有此经验,能否将此类编码器的脉冲处理程序给我作个参考,PLC选S7-200,谢谢,我在线等候.

网友A:
测小车定位,如用绝对值编码器,应用多圈绝对值型。关于S7-200与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连接:
一。选用4--20mA输出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这样连接最简单,但注意用户精度要求(16位的d/A)和模拟信号抗干扰问题。
二。选用SSI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通过SSI转换器转换为并行信号进开关I/O点。
三。选用MODBUS输出型编码器进RS485口。

第一。三。款编码器可以内部设置,你获得的就是直接的位移量了,第二款需计算获得位移量。

以上三款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我公司都有供应,且这两天也在上海工博会展出,开幕第一天就已经有多家外资企业过来洽谈选配。你也可以过来联系:上海精浦  021-32031167。

网友A:
对了,上海工博会地址:浦东龙阳路“地铁2号线”,我公司展位:E2馆D029,真诚欢迎各位光临。

E1,E2馆为自动化展,W2,W3馆为数控机床展,到10号结束。

网友B:
小车在多长距离上需要定位一百五十个位置?精度要求有多高?

增量的接入起来还是简单一些,处理难;绝对的接入要复杂一些,处理简单。建议咨询PLC原厂,问问该型号的PLC如何接入不同类型的编码器。

网友C:
S7-200是一款相对简单的PLC,接绝对编码器的话,速度恐怕够戗。

网友A:
综合两位板主的回答,如果去问西门子,他就会告诉你要用300,甚至400,要你配专用模块,那就成本大大上去了。

200的确做起来有一点难度,但还是有人做成功的,效果也不错。增量编码器也能做好,但程序处理、电缆、接地抗干扰等问题加起来,不比用绝对值的省多少了。

楼主:
轨道总长200m,两边定位,可以明白的说7-200是可以的,我需要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绝对值编码器我是初次接触,不了解它,所以需要帮助,另外也请谈谈增量型编码器再高速计数中如何插入AB相判断,谢谢

网友A:
200米轨道小车,PLC在小车上活动的还是固定的?移动电缆是哪一段?这对增量信号传递是很重要的。

楼主:
PLC安装在控制柜中,控制小车移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编码器到PLC的电缆200米?或则多少长?

楼主:
差不多吧,目前的干扰问题先不考虑,所用变频器加滤波器处理,我需要的是信号的处理,你就当作是10米的距离好了,谢谢

网友A:
10米和200米差别很大,相当多的编码器信号走不了200米。你可以问一下编码器厂家,他的信号能传多少米,以及要传这些距离要什么样的专用电缆。200米的专用电缆比一个绝对值编码器还贵很多。

楼主:
我为钢厂作过增量型编码器计长,用于高炉小车上料,小车轨道100米,屏蔽线长有200米,有160KW变频器作动力,它也是用于定位的,普通屏蔽线,只是目前我需要的精度高,丢失几个脉冲就有可能影响计长,所以我需要AB相比较或绝对值编码器,对了前面的是OMRON的编码器

网友B:
200m的电缆长度!不建议直接用来传递编码器信号,尤其是增量编码器,看看CANopen,或者ProfiBus接口的绝对编码器吧,并确认PLC具备接入能力。

网友A:
用S7-200几乎是不可能考虑canopen或DP的。成本相对来说太高了。

对于楼主提出的条件(S7-200,200米传递),绝对值编码器建议用我上面推荐的第二种方法,SSI传到控制柜转并行信号;不知精度要求到底有多高,也许第一种的4--20mA也行;第三种的modbus rtu信号连接,据西门子的人说S7-200可以连接(这种是信号传递最远,精度没有牺牲,成本最低的方案),但我们还没有连过,不敢肯定。

至于增量编码器,一是信号传递无法保证(很多德国进口的编码器标明传递100米或150米,德国海德汉的HTL输出信号是300米,但前提是要用它的电缆,并反向信号一并接入,而S7-200没有反向信号接入口的),至于楼主以前项目的200米,那是你的本事,但不具有代表性,是无法个个项目都那么运气的。二是这么长的电缆本身也已经成本很高了,再用增量的编码器经济上并不划算了。

你要的绝对值编码器资料一会儿打到你邮箱。

网友D:
同步串行(SSI)编码器输出,
接口电路以及数据传输过程如下;
多圈绝对值格式举例如下,
最后是关于码制的选择了。
这回楼主该知道怎么接受了吧。

网友D:
“SSI传到控制柜转并行信号”
干吗非得转成并行信号呢?直接读串行数据不成?我以前用,全部是直接读取的啊。。。
要不就用并行输出的绝对编码器得了。
当然,你有你的道理,说来听听。。

网友A:
楼上的,S7-200没有SSI口,你问一下西门子再说。如SSI转Rs485涉及通讯协议问题,对于第一次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的用户并不容易。至于直接并行输出编码器,200米并行电缆?电缆的钱你宰死客户了。为客户服务,不光是技术,也要省钱方便好用。

网友A:
另外,直接并行输出的编码器也要比SSI编码器贵很多的。
卖产品,不能尽往贵的推荐的。

网友D:
呵呵,@Q别急。我没有推荐贵的编码器,因为我就没推用哪个编码器。只是想告诉楼主如何接SSI的编码器数据而已。
原来S7-200没有那接口啊,我对西门子的产品不了解。
这样的话,我以前用单片机接受的时候,可以自己定义管脚,来模拟SSI接口。就看PLC是否能灵活定义了。

网友A:
也没急啊,大家交流吗。有空来个电话交流交流,我们有合作机会的。

楼主:
谢谢2位高手,从中我知道S7-200是不能直接用的,谢谢

网友C:
“这样的话,我以前用单片机接受的时候,可以自己定义管脚,来模拟SSI接口。就看PLC是否能灵活定义了。”
单片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用PLC去对同步信号,速度够戗吧。还是转换一下比较现实,转从并行数据或者RS485的通讯格式。

网友E(2009-01-14):
有谁知道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我们要采购一批,4096圈12位,4-20毫安输出,0531-87985188

网友A:
上海精浦机电就有啊,绝对值真多圈(齿轮组)编码器,4096圈12位的4--20mA输出,不好写电话,怕版主说做广告的,我们就在这个工控网的传感器栏目就有网页--传感器栏左上第一家,你可以先看看技术参数要求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