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泵出来的液体流速不稳当,用电磁流量计测量误差比较大,大家谁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11-07):
计量泵出来的液体流速不稳当,用电磁流量计测量误差比较大,大家谁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用体积表。因为你的流体是脉冲式的,所以电磁表现可能不是最好。要么装的远一点。还有个可能不是泵的原因,电磁本身的接地什么的没做好。

网友B:
装远一点。

网友C:
即然用了计量泵,还要用什么电磁流量计,不是多一道吗

楼主:
想进行远程控制,所以必须得知道流量

楼主:
 通讯网: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7 11:59:00
    装远一点

即使再远出来的液体也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B:
对啊!HBZYCS说的对!
都装计量泵了,要流量计干嘛!计量泵比流量计还精确!

楼主:
计量泵本身 没有4~20MA输出,如果想通过PLC或其他自控设备控制就没有参考量

网友B:
还有当然是流量计要离干扰源远一些才精确。你可以去看看流量计的安装指南,一般流量计都要求最好前面要有2-3米的直管,如果紧挨着阀门,弯头,泵等安装,就会影响流量计的精度。

网友B:
下面引用由yudianer在 2007-11-7 16:30:00 发表的内容:
  计量泵本身 没有4~20MA输出,如果想通过PLC或其他自控设备控制就没有参考量
--------------------------------------------------------------------------------------------
计量泵有脉冲输出,一个脉冲代表一定体积,记脉冲数就行,不必4-20MA.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远离-增加直管段长度;或加整流器,要流量比较稳定的通过流量计;还有就是你流量是否保证是满管流?不然的话用啥流量计都可能有这种现场。

楼主:
优格,你说加整流器能说的具体点嘛

网友E:
计量泵本身就有计量功能,如要稳定流量加背压阀或脉冲阻尼器。

网友F:
优格,整流器对于流体流态有用,不过如果是计量泵影响电磁流量计的电信号的话,装整流器好像没有用吧?:)

网友G:
 我公司也用计量泵,也要选流量计进行变频控制,正为选型头痛.而且我们公司的介质不导电,电磁流量计不适用.

网友H:
可以使用称重的方式解决称量不准的问题,不过先要建个储蓄罐,用称重的方式计量罐内的重量减少量,控制调节阀关闭与开启及大小就可以了,呵呵精度非常非常地高,1/10000没问题的。

网友I: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11-7 16:32: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当然是流量计要离干扰源远一些才精确。你可以去看看流量计的安装指南,一般流量计都要求最好前面要有2-…
--------------------------------------------------------------------------------------------
不要乱说,不是2-3米,是前5D后3D,其实楼主说的不清楚,流速不稳很正常,关键是否满管?流量计周围是否有干扰?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J(2010-09-15):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 电磁流量计      一般情况下流量计都会有这样一个选项    是否是脉冲流,把这个选项打开,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K:
把流量计装的离泵远一点,并且改到竖管上可能比较好一点。

网友L:
你计量的什么介质  可以试下用密度计不

网友M:
首先,一定是往复泵了,计量泵后应该安装流量计,如果泵不上量,还是没有流量.

其次,既然是计量泵,电磁流量计精度也太低了,什么介质,污水?

再次,请在往复泵后加一脉动瓶(往复泵后都应该有此设计),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N(2012-02-14):
磁力泵管道泵多级泵 HPC系列高效高能液压圆锥破碎机经过空负荷试车成功,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HPC系列高效高能液压圆锥破碎机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技术含量很高。架体外侧用多个液压油缸代替传统的弹簧加压,主轴 固定,由偏轴驱动,可破碎各种矿石、岩石等;具有外形美观、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是破碎机的更新换代产品,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过去,由于我国不能生产此类产品,许多用户单位都得引进美国贝格公司的产品,价格非常昂贵。近年来,上海世邦经过市场分析和调查,决定开发此产品,技术人员经过六个月的研制与生产,国内首台HPC系列高效高能液压圆锥破碎机终于问世了,并且一直以为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和认可!上海世邦本着钻研、创新的精神还在一如既往的不断为广大新老用户开辟更广阔的天地!高压泵加药装置
  应用高新技术改造老式细碎颚式破碎机
资料来源:计量泵 http://www.shb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