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工程打不开!

楼主(2007-11-07):
今早上遇到一个问题,比较着急。
我用Intouch9.5打开一个别人写的程序,打开Intouch,找到工程,进入WM的时候,出现一个提示,“Initialization failed”。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有人问过了,我的工控网和百度里都没有搜索到!

网友A:
我刚用9.5打开别人的程序 没问题

楼主: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我的问题,可能是有一些非正常的操作造成的。急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B:
出现这种错误有两种可能。
1. 工程文件不全。
2. 使用了一些没有装控件的窗体。

网友C:
把你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还有windows防火墙都关了,并且设为开机时不自动启动,然后重启电脑,再看看.

网友D:
如果楼上的办法不行就试另一种办法!
新建工程之后应用导入的方法把所有画面脚本等一切可选象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