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我整理了一下我那个项目中传动系统和伺服电机选择方法,大家看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07):
项目概况:一个类似立库的机械结构,由许多250mm见方的栅格组成,长3.5m,,宽2.5m,格子里可以放置圆筒状零件,零件重13 kg,一个机械手负责零件取放,机械手固定在Z轴上,可以在X轴移动,取零件时在X轴的一端,在Z轴的中间,就是说取放零件最长路径是(X^2+(Y/2)^2)^0.5。要求每分钟平均取放5个零件,定位精度暂定1 m m。

结构情况:
1、 X轴行程:3.7m;
2、 Z轴行程:2.7 m;
3、 X,Z轴选用直线运动单元(8080铝合金型材,内有20直线滚动导轨和S8M 宽度30 m m同步带,同步带轮周长176 m m,节圆半径28 m m);
4、 X轴由两个单元组成,两单元用同步轴连接,组成龙门结构;
5、 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连接到同步带轮。
电机和减速机选择:
1、12秒要完成一个零件取放,假设取放时间为8秒,运行时间为4秒,由于平均运行距离不很好计算,先假设5米,考虑到加减速时间,要求系统最大速度2m/s;
2、假设Z轴连同负载质量80 kg;
3、不考虑同步轮惯量的情况下,作用在减速机上的惯量80×2.8^2=627 (kg.cm^2)
4、要达到2m/s的速度,减速机转速要达到2×60/0.176=680(转)
5、假设加减速过程500毫秒( 这个估计不知道行不行),加速度a=2/0.5=4
6、加减速需要的力F=ma   F=80*4=320N
7、在同步轮需要输出的转矩,(设各种摩擦为重量的10%,大了吗?)(320+80×9.8×0.1)×0.028=11.16Nm;
8、假设伺服电机最高运行在3000转,则减速机取1:4
9、则折算到电机轴端转动惯量627/4^2=39.2,这样我取惯量大于8的电机即可,
10、折算到电机侧扭矩:加减速时11.16/4=2.8; 连续运行时80×9.8×0.1×0.028/4=0.55

所以电机选择3000转下转矩>0.55 惯量大于8的电机即可。

问题:1、我的几个假设是否合适?偏大还是偏小?有经验的专家给指点一下;
2、基本概念是否有错误?
3、选择同步带是否合适,那种合适?
3、同步带寿命估计是多少?

楼主:
 0.55Nm转矩的电机好选,功率又小,惯量大于10kg.cm^2的电机不好找,最合适的看来是富士的了:GYG501BC2-T2,惯量11.55,最大转矩9.5Nm,额定转矩3.18Nm(1500转),3000转时转矩估计1.6Nm,功率500瓦。
    有个做工控的朋友给我选的电机是5000瓦,我在啥地方算错了?

网友A:
还真得仔细算算才行,抱歉没那么多时间呀!

楼主:
谢谢关注,在基本概念上给把把关,需要经验值得地方给指点一下,琐碎的计算我来做。

网友B:
有很多伺服电机选型软件可以做这个计算的。

楼主:
除了电机的选型,还有设计是否妥当,也需要大家给出建议。

楼主:
Z轴电机估算
1、由于取零件时在Z轴的中间,加上Z轴比X轴行程小,Z轴的平均速度大概只要达到0.8m/s即可    2×2.5/3.5/2=0.71(m/s)
2、加速度2m/s^2
3、Z轴向上加速运动时的力: 80*9.8+80*2=960N
4、在同步轮需要输出的转矩,960×0.028=26.9Nm;
5、要达到0.8m/s的速度,减速机转速要达到0.8×60/0.176=272(转)
6、假设选小惯量电机运行在3000转/分,减速机选1:10
7、折算到电机轴端力矩2.7 Nm
8、z 轴小车及负载质量估计60kg,转动惯量60×2.8^2=470 (kg.mm^2)
9、折算到电机轴端转动惯量470/10^2=4.7,这样我取惯量大于1的电机即可,

网友C:
选个额定3000转的3KW电机肯定够了吧。

楼主:
3000W?需要那么大的电机吗?有设计经验的老师们请屈尊给指点一下吧?关键看看我计算上有没有错误。

楼主:
大家看看富士的500W的行不行?GYG501CC2-T2
http://www.fesh.com.cn/FALDIC-W/b_shiyo/03.html

网友D:
则折算到电机轴端转动惯量627/4^2=39.2,这样我取惯量大于8的电机即可,

数字8是怎么算的啊?
我是个菜鸟,见谅!

网友E:
"数字8是怎么算的啊?"
严格说来不是算出来的,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负载惯量在电机惯量的5倍以下时,性能比较好。当然,4.9与5.1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