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模拟量控制程序

楼主(2007-11-07):
用位移传感器检测位置,控制比例阀的开度.PLC是S7-200挂EM231和EM232
哪位高手有这类型程序.谢谢!

网友A:
位移传感器给出的是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高数脉冲信号?)

楼主:
传感器输出是0~20MA
比例阀输入是0~10V

网友A:
把E-AMIL地址告诉我,我给你发关于模拟量的程序

网友B(2007-12-30):
我的地址:sunbanqiao@126.com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我的地址:tryb007@sohu.com

网友D:
能给我发一分吗?多谢!我的地址:wo_1104@126.com

网友E: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jufugang@163.com

网友F:
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ldm.sc@163.com
我在上海的一个小镇谢谢你了

网友G:
zhangxu441@163.com 谢谢了给我发一份

网友H(2008-03-15):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现在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我的邮箱是zld430070@163.com

网友I: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现在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我的邮箱是:WON_992@126.COM

网友J:
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fangzhongyuan512@hotmail.com。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K:
大侠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shijianzi@163.com

网友L:
我也急需啊,发一份给我吧: shxchen0592@126.com

网友M:
 我也急需啊,发一份给我吧

网友M:
     我也急需啊,发一份给我吧
我的邮箱:qjc1107@163.com

网友N:
我也急需啊,发一份给我吧
我的邮箱:yuew2006@163.com

网友O:
我想我们还是一起讨论吧。干吗问着问着就单线联系了,论坛吗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的地方。要不就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共享一下。
     对于这个案例,我想应该这样:先通过EM231把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读出来,再换算成工程量,在转换的过程中可以做一个块,在块中可以设置量程的范围、零点、系数,这样在调程序或校准的时候会方便得多。第二步,找到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关系,线性的、反比例的、函数的等等,比如你想用比例阀控制流量、压力、两个控制对象的比例等。最后就是通过EM232输出了。

网友P:
北京流传把思路说出来了,我补充一下
比如位移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4---20MA,那么接线到EM231模块,对于数字量就是6400----32000,转换为数字量,然后经过移动的逻辑,把比例阀接到EM232,输出就是0--32000

网友Q(2010-12-28):
我也遇到我样的问题,肯请给我发一份,多谢。9323646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