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传动电动机为何只抖而不转?

楼主(2007-11-07):
 [求助]变频器传动电动机为何只抖而不转?
基本情况:施耐德ATV58变频器(30KW)拖动18.5KW的皮带滚筒给料机
故障现象:滚筒电动机不管给定频率是多少都只抖而不动,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代码,电动机绝缘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端缺相

网友B:
    可以用工频试一下啊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D:
同意一楼,二楼,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E:
把负载去除,空载测量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F:
该款的变频器输出缺相没有故障报警?

网友G:
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H:
我遇到过一回ABB的ACS401,逆变模块都击穿了也没报警的,这说明不成熟的东西是短命的

网友I:
输出缺相

网友J:
可能是缺相了

网友K:
我刚修好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15937122328

网友L:
 输出缺相,查查电机接线和变频器接线。

网友M:
电机缺相一般会报警
根据经验
你可以修改一下宏配制
皮带滚筒给料机属于无聊输送HDG

网友M:
急于所带负载
可以修改一下宏配制

网友N:
哦...就是输出缺相.....简单的毛病...大家不要把它复杂化了

网友O:
 你好,我公司(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施奈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承接了华中,华南,华动,西南,西倍等区域的现场技术服务,同时在武汉已建成施奈德维修实验室和培训中心.所有现场服务人员已通过施奈德电气法国总部认证,属于施奈德授权工程师.我公司已在武汉,成都,济南,北京,广州,南京,福州建立了办事处,可以为客户提供365天*24小时的现场服务.
  你上面所说的故障我分析了一下,首先故障肯定是输出不平衡,但是为什么不报警,我认为你可能将OPL设置成了NO,二是参数你可能设置成了小电机,如果你需要详细的技术支持,可以和我联系,QQ:115061478    leaddoxiaopeng@163.com

网友P:
楼上的你累不,人家在讨论问题你做广告

网友Q:
1先将负载去掉测试2将变频器的参数与电机的参数一一对应送电测试3工频送电逐一排查

网友R:
这么多人说缺相,楼主你拿表掐电流了吗,是不是缺相??
解决了就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S(2008-05-30):
变频器(30KW)拖动18.5KW的电机不是很匹配吧?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端缺相。

网友T:
自整定作了没有?变频器参数与电机相符吗?

网友U:
变频器(30KW)拖动18.5KW的电机不是很匹配吧?

那么你以为一台200KVA的配电变压器配多大的动力合适?

网友V:
变频器(30KW)拖动18.5KW的电机

 变频器放大一档拖动完全没有问题的,楼主用的是否是V/F 控制,如果是的话

低频的出力可能不够,导致电机无法带动负载启动;

也有可能存在输出缺相的原因,具体可以拿电表测量看看

网友W(2008-07-11):
最好先做下自整定,然后在启动试下

网友X:
应为驱动电路故障,造成输出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