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PMAC回零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7-11-07):
mini-pci型的PMAC回零设置:I902=11,I903=0,I123=-20,I126=0.输入HM能成功回零。
现实:从左到右:负极限--原点开关--正极限。
1.当工作台位置在正极限--原点开关之间能成功回零。
2.当工作台位置在原点开关--负极限之间不能成功回零。
问题:能否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使工作台无论在那个位置都能成功回零,而且回零位置都恒定?
谢谢讨论!

网友A:
就是个回零的策略问题,如何保证在任意一点可靠回零。论坛有详细的讨论,建议搜索旧帖查阅。

网友B:
解决办法:
1。用PMAC PLC程序;
2。将原点靠近正极限;
3。不用原点开关。

楼主:
我用了判断标志位,若回零开关通,让他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一段,再回零,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是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