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加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我现在用PLC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在去控制电磁阀的关闭.请问在电磁阀两边加二极管应选多大.我的电磁阀是24v的.怎样确定二极管的参数?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1A的就足够了.
电流大于电磁阀工作电流,耐压高于工作电压,
常用好买便宜,有一定强度,易安装不易损坏.

网友A:
在市场IN4007最好买了.1A600V.5分一个.

网友B: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继电器驱动电磁阀,为什么要用二极管?不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用有问题。

网友D:
同意李纯绪

网友E:
请说明有什么问题好不?谢谢

网友F:
1N4007

网友G:
最常用的是1N4007 1A1000V

网友H:
电磁阀驱动用继电器(例如:采用接触器)功率足够大可以不用加二极管。

网友A:
电磁铁是电感元件,电感的性质是通过的电流不能突变。在继电器接点断开时,电磁铁线圈二端将产生自感电动势,方向与原加在线圈的电压相反,这个自感电压与电源电压串联加在继电器的断点,击穿空气,产生电弧;在线圈二端并联二极管,方向与电源相反,线圈通电时,二极管承受反向电压不导通。断电时,自感电动势加在二极管上使其正向导通,继电器的断点只承受电源电压,产生的火花小。

网友C:
我可以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吗?
PLC为继电器输出,电磁阀为DC24V,功率8w.

网友A:
不可以。电磁阀短路或外配线短路易烧坏PLC输出继电器触点。如果柜内配线还可以。

网友I:
我们就直接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J:
一般直流系统中,电磁阀、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都需反向并接二极管继流,目的是防止电路断开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使元器件损坏。

网友C:
To 李纯绪老师:
如果只是担心短路,
我在公共端加个保险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C:
刚查了三菱的资料,即使不考虑短路,也要加续流二极管,否则会降低触点寿命。
谢谢李纯绪老师,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K:
听了老师的解答 豁然开朗

网友L(2008-01-23):
我试了两次,为什么的接,二极管就短路了呢。

网友M:
接不接都可以,都用得不想再用了,现在继电器的容量一般在5A以上,PLC的2A以上,电磁阀才1A不到的电流,而且按照电气标准,电气的使用寿命是5年,超过5年就是电磁阀不短路,电线老化也会短路,不过话说回来,有的话你就加,错不了,(好多电磁阀里面已经有配)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中的二极管是自整流型电磁铁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N:
应该选用耐压500V的。就好呀。。

网友O:
电磁阀两端 加二极管 你保护什么 有中间继电器了 再用二极管不啰嗦吗?

网友P:
  “我现在用PLC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在去控制电磁阀的关闭.请问在电磁阀两边加二极管应选多大.我的电磁阀是24v的.怎样确定二极管的参数?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1、电磁阀是直流24v的可以考虑,交流24v不用考虑;
2、继电器再去控制电磁阀的关闭可以不安装续流二极管;
3、要保护触点,可以考虑安装续流二极管;
4、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2-5倍的电磁阀额定电压,最大正向电流2-3倍的电磁阀额定电流;

网友Q:
继电器控制电磁阀也应该加续流二极管。到理有二:]
1.减小继电器触点拉弧,保护触点
2.基本消除沿电磁阀电源线的对外辐射干绕

网友R(2009-02-14):
我现在想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驱动DC24V电磁阀,可以吗?有啥要注意的?

请高人指点!!!

网友S: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T:
电磁阀上有二极管指示灯啊,楼主干什么啊?

网友U:
是在PLC输出为直流电压,并且接感性负载时,用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做续流二极管用,泄放通断瞬间感应出的高压,同时可以提高输出可靠性(保证线圈两端施加的电压需要关断时,能迅速可靠断开)

网友V:
一般情况下都要加大,其实一般的就行,最好是焊接在续流板上

网友W:
引用 网友J:
一般直流系统中,电磁阀、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都需反向并接二极管继流,目的是防止电路断开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使元器件损坏。

那该怎么接呢?

网友X(2010-08-23):
交流电磁阀需要使用续流二极管续流吗?

网友Y(2010-10-05):
引用 网友U:

是在PLC输出为直流电压,并且接感性负载时,用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做续流二极管用,泄放通断瞬间感应出的高压,同时可以提高输出可靠性(保证线圈两端施加的电压需要关断时,能迅速可靠断开)

网友Z:
我一般选INT4007,一个很小的二极管

网友AA:
4007就可以   如果感觉不行就用5408

网友Z:
引用 网友X:
交流电磁阀需要使用续流二极管续流吗?

交流没必要使用,直流接触器、继电器等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