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变压器和电动机与无功补偿的关系

楼主(2007-11-07):
1,首先要明确无功功率在供电系统中的大致分配情况:
             一般工业企业消耗的无功功率中,异步电机约占70%,变压器占20%,线路占10%.
     所以,应当正确选用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大小,即:容量.
2,选择电动机的经常负荷不低于额定容量的40%,选择变压器负荷率宜选择在75%----85%,不低于60%.
3,无功补偿的方式:
  1)并联电容器补偿
  2)利用同步电动机补偿

楼主:
4,功率因数计算
    平均功率因素为COSφ=√1/1+(BnQjs/RnPjs)2'
  公式中:2'   代表平方
          Pjs 计算的用功功率
     Qjs 计算的无功功率
     Bn Rn 年平均有功,无功负荷系数,Rn值一般取0.7-0.75,Bn值一般取0.76-0.82
  非新建企业,已经投入生产的企业,其功率因数平均值为:
 COSφ=Wm /√Wm2'+Wrm2'
    注:Wrm2'=√1/1+(Wm /Wrm)2'
公式中:Wm 月有功电能消耗量,即有功电能表的读数kWh
        Wrm 月无功电能消耗量,即无功电能表的读数Kvarh

楼主:
5,用同步电机做补偿
     同步电机输出的无功功率Q=Sr×q
   Sr 同步电机的额定容量KVA
  q 同步电机的补偿能力(与电机负载率,励磁电流/额定励磁电流,额定功率因数COSφ有关)
  当电机负荷率在40%-100%范围内变化时,同步电机输出的无功功率Q近似为
       Q=Sr[sinφr+r(1-B)]
   φr同步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角
   B 同步电机的额定负荷率

网友A:
呵呵.现在无功大都采取动态电容补偿了

网友B:
与同步电机做补偿相比动态电容补偿几乎不需维护

网友C:
很久没有注意到 大圣齐天 了
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