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查看s7-300里DB数据块的位值

楼主(2007-11-07):
数据块DB里的数据如何查看?如:DB10.DBD164

网友A:
在Step7软件中双击要打开的DB块,然后在窗体中看。

网友B:
DB10就是块文件夹中编号为DB10的数据功能块编号,DBD164这个就是在DB10中数据的地址.

网友C:
也可以在监控表里看

网友D:
运行时在DB块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