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问个问题,希望各位有经验的高手解惑

楼主(2007-11-07):
小弟一直在一加代理商做OMRON支持,遇到几次客户询问,很是不解.
有几个不同客户致电提起,用了一段时间的PLC的程序自动变更,程序里有接点从开点自动变成闭点,(可以排除人为修改的可能),我个人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遇见过,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没有人遇到吗?

网友A:
从来没有发觉过这个问题,倒是发现过某条指令由于停电或人为因素变成了“????”

网友B:
我没有遇到过

楼主:
可能是特殊情况吧,我也没遇到过,只是听别人问起

网友C:
呵呵,不会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D:
不是触点问题!程序问题!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Keep指令,那么即使断电后,该触点依然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E:
没有遇到,少见,备份最后程序是最基本的,PLC出问题,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了。有的时候程序老是执行不对,重新上电还是一样,等恢复出厂后在下载程序,一切就都好了。也是很有问题啊。

网友F:
CPU受干扰吧

网友G:
没遇到过!

楼主:
不是内部点通断的问题,别人提到情况举个列子来说 假如原程序
LD 000 OUT 1000会自动变成LDNOT 000 OUT 1000,是程序本身的变动,不是内存里的位的问题.

网友D:
程序本身的变动?
----------------------
????
这样的话谁还敢用PLC?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故障现象还没搞清楚吧?!

网友H:
"从开点自动变成闭点",开点是输入点吗???正常。还是中间继电器等等

楼主:
是从PLC里提上来的程序与原程序不一样了..

网友I:
下面引用由liuhongshan在 2007-11-16 7:01:00 发表的内容:
  "从开点自动变成闭点",开点是输入点吗???正常。还是中间继电器等等
--------------------------------------------------------------------------------------------
什么意思?输入点从开点自动变成闭点就正常?

网友J:
没见过这样的事。

网友K:
见过丢部分程序的

网友L:
是否仅下载了PLC程序,而程序内的有断电记忆的数据存储器的内存(D*)却未下载。在重新输入时,所有的数据(D*)未定义,全部为零。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下载的时候也要把符号下载下去,不然就乱套了!

楼主的表达能力太差了。

网友M:
没有遇到过哈!顶下

网友N:
哈哈
看来欧姆龙的东西不能用呀

网友O:
确实很奇怪,没听说过任何PLC有这种情况。

网友P:
前所未闻,数据区数据变化到是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