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ND数控车床

楼主(2007-11-07):
KND K1TBⅡ车床系统,通电M05输出,主轴停止工作,刚换的2803IC,和原来的2803不太一样,有问题吗?但诊断参数中M05又没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外部线路有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维修细节问题最好咨询原厂。

网友B:
不会将芯片插反了吧!

网友C:
对于您的问题
您可能搞错吧
通电M05有输出是很正常的.
主轴的3个代码,M03.M04.M05必有一个在位的.
元气件的更换请您尽量选用和原系统一致的芯片,要不无法保证其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