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F930GOT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11-07):
三菱触摸屏型号F930GOT-BBD-K-C,出现(读不出数据)故障,换同类型机器上一块屏试,已证明是触摸屏有问题,这是种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请教大家了

网友A(2008-03-18):
三菱触摸屏型号F930GOT-BWD-C,下载程序时屏显示“显示屏无效”,软件上显示“本体显示上发现错误”,是什麽故障啊?请教大家了!

网友B(2008-06-16):
如果可以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应该是正常的!在设置触摸屏的时候不要初始化第一个显示画面的字元件

网友C:
是不是原程序,如果确认程序没问题那么就肯定是内部系统错误了。

网友D:
检查触摸屏内部通讯口设置是否正确,不然就复位试试

网友E:
可能是程序有部分非法字符;
F930GOT-BBD-K-C是带键盘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