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瓶(12V)

楼主(2007-11-07):
现在做燃料电池测试系统遇到个问题,请各位帮忙!12v的电瓶是需要充电的,燃料电池出来是直流电,需要通过dc\dc(转12v)给电瓶充电.我听说电瓶充满的时候是13v-14v,所以DC\DC和电瓶之间需要加二极管来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电瓶充满后对DC\DC形成倒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问题就是需要加什么样的二极管(参数)?是根据什么来确定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A:
二极管的整流电流和反向工作电压

网友B:
电流大要用肖特基二极管,结压降0.2V,可减小功耗。

网友C:
二极管电流大于充电电流.

网友D:
你考虑充电电流了吗?最好不要大于0.1C10

楼主:
根据以上朋友说的,我再详细的叙述一边,假设我的电池的充电电流是2A(是它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所以我要选择二极管的参数就是,最大正向电流(IF)>2A,反向工作电压要大于电池充满后电压,即Ur>14V左右.我想请问各位,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D: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用一个充电器比较好,一般电池充电需要先均充后浮充这样才能保障电池寿命。

楼主:
请问您,均充和浮充的概念是什么 ?

网友E(2007-12-07):
均充基本可以理解为大电流快速充电,当电池充到一定程度进入小电流充电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浮充".总结对阀控开放式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经验,12V的电池充电电压能达到15.4V左右.不同的厂家电池的特性稍微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