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用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7-11-07):
我们公司领导最近找了一家公司为我们的90kw球磨机安装变频器,说是省电,自己感觉效果应该不会太好,大家感觉呢?有没有用过的啊?

网友A:
还要球蘑机吗全新未用z

网友B:
用变频器得当的话,是可以节能的,只是效果要看情况而定。另外,使用变频器,可以达到软起动的功能。人公司的40吨的全用星三角起动。100吨的全用变频器(正在试验阶段)

楼主:
安装公司还说能够让球磨机在不同的时间转速不同而达到节电 并提高效率的目的  大家说呢?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变频的主要功能是调速,球蘑机在调速的同时并提高效率的说法,值得商榷!

网友D:
与球蘑机的生产工艺有关,如果在运行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速度要求,可缩短工艺时间或提高产品质量或延长设备寿命。

网友E:
球磨机节电的效果应该不是很好.
理论上来讲可能有几%的节电率,还要实际应用检测.

网友B:
好像一般的公司都搞不定。要不就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F:
我听说节能灯节能不节电

网友G:
如果球磨机是以额定转速运行.那用变频就只能改善启动性能.在额定转速以下调速运行.用变频器节能是肯定的.但对电源的污染也比较大,一般要加电抗器来降低对电源的影响.可以看相关变频技术的资料.

网友H:
节能百分之一也是节能,球磨机用变频至少可以节能百分之一,当然了,领导买变频器有另外的打算也不一不定,我还看到有公司给额定转速运行的电机装变频器,还是大功率的,要想挣钱,要用商人的思维去想问题.

网友I:
有些改造理论是行的通的但实际改起来却不节能,最好根据现场工艺去改造.

网友B:
帮忙顶,看有没有相关的公司完全搞定的案例,需要的就是实际的成功例子。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家分司完完全全的搞定过……

网友J:
90kw的球磨机,干嘛用的呢?磨什么?!

网友K:
根据给料大小控制变频器可能节电,但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G:
变频技术现在也是很成熟的技术.国家也在大力推广.怎么用在球磨机就那么困难?张家界的百吨电梯是用变频调速我们都搞定了.球磨机的调速精度有那么高么.无非是要求启动转矩大,重载启动而已.现在电力机车都已经用交流变频技术取代直流斩波了.
我对球磨机的启动运行性能不了解.可能有说错的地方.但是球磨机用变频来调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安装公司说能够让球磨机在不同的时间转速不同而达到节电 并提高效率的目的
安装变频器首先不是为了节电,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节电,可能安装节电器会好一些,变频器主要是为了调速,更好地满足工艺或提高节拍,从而提高效率。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球磨机的方面的知识,比如,启动,运行,负载等。估计你也从上面的回复看到了,有的可能对球磨机比较了解,但却没有用变频器去控制它的经验,有的有丰富的变频器应用经验,但对球磨机可能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楼主:
球磨机
 机器名称:球磨机

球磨机适用于粉磨各种矿石及其它物料,被广泛用于选矿,建材及化工等行业,可分为干式和湿式两种磨矿方式。根据排矿方式不同,可分格子型和溢流型两种。

用途和使用范围:

球磨机是物料被破碎之后,再进行粉碎的关键设备。它广泛应用于水泥,硅酸盐制品,新型建筑材料、耐火材料、化肥、黑与有色金属选矿以及玻璃陶瓷等生产行业,对各种矿石和其它可磨性物料进行干式或湿式粉磨。

工作原理:

本机为卧式筒形旋转装置,外沿齿轮传动,两仓,格子型球磨机。物料由进料装置经入料中空轴螺旋均匀地进入磨机第一仓,该仓内有阶梯衬板或波纹衬板,内装不同规格钢球,筒体转动产生离心力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落下,对物料产生重击和研磨作用。物料在第一仓达到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该仓内镶有平衬板,内有钢球,将物料进一步研磨。粉状物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结构特点:

本机由给料部、出料部、回转部、传动部(减速机,小传动齿轮,电机,电控)等主要部分组成。中空轴采用铸钢件,内衬可拆换,回转大齿轮采用铸件滚齿加工,筒体内镶有耐磨衬板,具有良好的耐磨性。本机运转平稳,工作可靠。

注:根据物料及排矿方式,可选择干式球磨机和湿式格子型球磨机。

型号规格筒子转速(r/min)装球量(T)给料粒度(mm)出料粒度(mm)产量(T/h)电机功率(kw)重量

Φ900×1800 38 1.5 ≤20 0.075-0.89 0.65-2 18.5 3.6
Φ900×3000 38 2.7 ≤20 0.075-0.89 1.1-3.5 22 4.5
Φ1200×2400 32 3.8 ≤25 0.075-0.6 1.5-4.8 45 11.5
Φ1200×3000 32 5 ≤25 0.074-0.4 1.6-5 45 12.8
Φ1200×4500 32 7 ≤25 0.074-0.4 1.6-5.8 55 13.8
Φ1500×3000 27 8 ≤25 0.074-0.4 2-5 90 17
Φ1500×4500 27 14 ≤25 0.074-0.4 3-6 110 21
Φ1500×5700 27 15 ≤25 0.074-0.4 3.5-8 132 24.7
Φ1830×3000 24 11 ≤25 0.074-0.4 4-10 180 28
Φ1830×6400 24 23 ≤25 0.074-0.4 6.5-15 210 34
Φ1830×7000 24 25 ≤25 0.074-0.4 7.5-17 245 36
Φ2200×5500 21 30 ≤25 0.074-0.4 10-22 370 48.5
Φ2200×6500 21 31 ≤25 0.074-0.4 14-26 380 52.8
Φ2200×7500 21 33 ≤25 0.074-0.4 16-29 380 56
Φ2400×7000 20.4 39.5 ≤25 0.074-0.4 20-32 475 68
编辑词条
开放分类:
破碎机、球磨机、矿山机械、选矿设备

参考资料:
 1.http://www.qiumoji.org.cn

贡献者:
荔枝吻、铭洲、sliazhang、破碎机价格、都你娘胡扯、第三代制砂机、洗砂机设备、制砂机价格、磁选机、破碎机网、嵩山重工清者清、zztianyi、杨二车车、mianshozhuanji、不想呆了想逃

网友M:
满载运行

网友N:
变频器本身就耗能6%!

网友O(2007-12-18):
   本人曾经搞过陶瓷厂球磨节能项目.总的来说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部分高速机的效果有20%,大部分在8~10%之间,小部分在职10~15%.
   球磨机的减速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重新设计,应该有12%左右.

网友O:
     请问王先生是什么单位?

网友P:
我听说节能灯节电不节能

网友Q:
本人曾经搞过陶瓷厂球磨节能项目.总的来说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部分高速机的效果有20%,大部分在8~10%之间,小部分在职10~15%.
同意楼上.主要是粉料的工艺要求决定的.

网友P(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R:
球蘑机受工艺条件影响较大!理论上让球蘑机工作在最佳转速提高效率应该是可以的!但要做好前后台时电耗等参数的对比,想得到贴近事实的绝对真实数据可能受客观和主观条件限制应该较难!既然领导都同意了,那就改啊!好好验证你的"感觉效果应该不会太好,"啊!到时候可要告诉大家真实结果啊!改前可要好好摸摸各种数据,不要犯了"假数真算"的错误!祝各位新年好!

网友S:
这个应用对变频器是个考验.
1.起动球磨机需要较大的转矩.
2.球磨机因内腔钢球的甩动,转一圈,阻矩就有一次较大的波动.

网友R: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1-10 23:38: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本身就耗能6%!
---------------------------------------------------------------刘老师,根据从何而来?

网友D:
变频器的功率组件的损耗。

网友R:
如何计算得来?

网友T:
球磨机的研磨工艺本身十分复杂,研麻的产量的大小和质量的好坏不仅跟研磨体即钢球级配有关,还和衬板的类型有关。和球磨机的转速的关系有关文献还不多。如果要和变频器搭配使用需要懂球磨工艺及变频知识的人员共同努力才有前途!不然只能事倍功半。

网友B(2008-10-28):
有哪个公司做球磨节能项目有15%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网友U:
球磨机本来就不节能,都是吹牛的,球磨机是在满负载运行,是不可能节能的,只有在转速降低的情况下才能节能节省电费的,如果改变球磨机的转速那球磨机的生产工艺就达不到了。

网友V:
要磨机节能技改,先了解磨机工作原理。磨机要是降低转速,产量和质量会大幅降低。节能的前提是必须保障生产。

网友W(2008-11-28):
建议球磨机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

网友X:
球磨机节电基本是说着玩的,都超负载了还能节能?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球磨机节电基本是说着玩的,都超负载了还能节能?

网友Z(2008-12-29):
大部分可以节电,就是节得太少。我看过很多工况,但很多都不建议做。因为节电理论值在10%,实际可能只能达到8%,做了不是骗人嘛。

不过有些工况可以做到高一点。这个是一个综合考虑,很多工况就不能用。一用变频器就过流。我想很多都遇到过吧。

网友B:
这个就是球磨机的样子

网友AA: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实现节能,但节能率不高。

网友AB(2009-04-26):
球磨机安装变频器节电理论值在10%。球磨机的研磨工艺本身十分复杂,而且球磨机大多数在满负载运行。但是,球磨机的负荷是变化的。方法即是世界!我公司最新研发的球磨机专用变频器,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研磨时间与工频完全一致的前提下,节电率12%-15%之间。节电率不受物料更换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设备投资回收期10个月。电话13355335060

网友AB:
90kw球磨机安装变频器节电率12%-15%之间,绝对没问题!

网友AC(2009-07-12):
一般结构是PLC+变频+回馈;

1\控制效果提升一个高度,成品效果好.

2\节电效果也不错,

3\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磨损.

你要是老板你选择不选择呢?

网友AD(2010-11-18):
节电原理

        湿法球磨机(陶瓷企业)是根据滚筒直径及工艺要求和生产量来选型和配置,它包含电机(原动力)减速器、液力耦合器、辅助电机、刹车线圈、皮带轮、滚筒等。
原有的控制为以一个恒定的速度运行,只有通过经验和试验来决定做什么产品需要多少时间,即球时,同时启动力距很大,难以启动。而经过我公司大量的试验及数据总结,针对球磨机开发出ACI球磨机节电器,生产各种功率段的系列产品DLT-QM11控制柜及Q11控制器。
        工作过程:球磨机是以介质运动为基础的,物料颗粒的粉磨过程发生在介质与介质间和介质与衬板间。介质运动分为抛落式(适应粗磨),泻落式(适应细磨),离心式(失去粉磨作用)。

        根据以上三种运动方式及受力情况,为了提高球磨效率,球蘑机节电器采用矢量控制计算,把力进行纵向和横向分解,使其成为转轴中的标量并加以控制,同时用模糊理论对球磨机进行追踪采样,从而调整输出转矩和速度。使其用最经济的电量达到最佳的粉磨效果。如下图所示:
通过四个方面节电:
(1)节电器采用软启动功能可降低4-7倍的启动电流。
(2)节电器的功率因数可达到0.99以上,原电机的功率因数为0.88以下。
(3)因为不同产品所需要的速度不同,再因功率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我们可以设定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不同的控制速度,客户可自由设定或选择(通过微电脑处理器来实现)。
(4)节电器能自动实时跟踪电机的最佳运行电流,从而调整所对应输出的电压和转矩,达到最佳的经济运行点。
根据以上四点,综合节电效果可达到10%—35%以上,平均可达15%左右,效果非常显著。
它不同于一般的变频器、软启动器、功率因数补偿器,它是三者的有机结合,是克服启动困难与有效节能的完美组合,是现代陶瓷企业首选的节能产品。

功能及特点
1ACI球磨机专用节电器,具有独特的动态节电功能,节电率达到10%~35%。
2、安装ACI球磨机专用节电器后球磨机启动变为真正软启动,球磨机所受到的启动冲击力大大减小,球磨机的皮带和齿轮的寿命大大提高。
3、使用本机后,由于球磨机的启动冲击电流和工作电流均减小,故不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和电网电压降低,消除了由此引起的其它用电设备跳闸等故障现象。
4、ACI球磨机专用节电器具有完善的过载、过流、短路和接地等保护功能。
5、可以方便的设定球磨时间和自动停机时间,还可以方便的选择加磨时间。
6、低投入高回报、所有投资均可在5—12个月内通过节省电费收回投资。

咨询电话:02028617027  韦生

网友AE(2011-03-31):
本人也觉得球磨机不节能,频率降低电流减小,电机出力就小,可能达不到球磨机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