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 C32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11-07):
我才开始接触PLC,请问大家:我使用的是松下的FP0 C32系列,现在我要控制步进电机。如果用F168指令,输出Y0要求在8K左右的频率,程序大致如何写?数据手册上有,但是我不太明白,应该注意什么?关键是方向如何控制,好像该指令有方向的控制了,是不是在硬件接线的时候,Y0直接接驱动器的脉冲端,方向端接Y2久可以了。程序里面久用F168久可以了?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索,前面很多师傅已经有说过了。

网友B(2008-07-15):
手册上有,你注意驱动器的电压 看要不要接电阻

网友C:
松下的位控一般是FPWINGR软件中使用位置向导来做(软件中“向导---->位置控制辅助功能------>CPU指令输入)

网友D(2008-08-18):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我公司有代理松下的PLC ,有问题可以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