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问题关于电缆

楼主(2007-11-07):
我是一名新电工,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功率.电流和铜线的粗细(平方)怎么来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有计算公式,不过在设计时很少去算,一般按着电流的多少选择电缆的粗细,而具体在使用时根据经验值去选择,一般选择偏大点,要考虑到以后扩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