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常见故障检查十法(转)

楼主(2007-11-07):
所谓仪表故障,它是一个称谓,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总体来说仪表故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仪表自身故障,另一类是系统故障,是生产过程中仪表检测与控制系统出现的故障。总结其判断处理方法如下:

1、调查法 通过对故障现象和它产生发展过程的调查了解,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2、直观检查法 不用任何测试仪器,通过人的感官(眼、耳、鼻、手)去观察发现故障。

3、断路法 将所怀疑的部分与整机或单元电路断开,看故障可否消失,从而断定故障所在。

4、短路法 将所怀疑发生故障的某级电路或元器件暂时短接,观察故障状态有无变化来判断故障部位。

5、替换法 通过更换某些元器件或线路板以确定故障在某一部位。

6、分部法 在查找故障的过程中,将电路和电气部件分成几个部分,以查明故障原因。

7、人体干扰法 人身处在杂乱的电磁场中(包括交流电网产生的电磁场),会感应出微弱的低频电动势(近几十至几百微伏)。当人手接触到仪器仪表某些电路时,电路会发生反映,利用这一原理可以简单地判断电路某些故障部位。

8、电压法 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怀疑部分。

9、电流法 电流法分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直接测量就是将电路断开后串入电流表,测出电流值与仪表正常状态下电流值相比较,从而判断故障。间接测量不断开电路,测出电阻上的压降,再根据电阻值计算出近似的电流值,多用于晶体管元件电流的测量。

10、电阻法 即用万用表检查仪器仪表整机电路和部分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是否正常,电容器是否击穿或漏电,电感线圈、变压器有无断线、短路等。

网友A:
太抽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