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零线与火线的比率是多少

楼主(2007-11-07):
(无正文)

网友A:
尽说外行话,不懂。

网友B:
呵呵------你是说零线和火线出现的概率吗?

网友C:
我这种外行还真不懂比率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你大概说的是零线与火线线径如何选择是吧?是酱紫的,单相回路中两者的截面是一样的,在三相平衡电路中零线是相线截面的一半,但是当相线的截面等于或等于16平方毫米的时候两者截面应相等!工程应用上大致是这样,如果你需做进一步了解可以加入电控精英峰会QQ群:48197537进行咨询!

网友E:
我想楼主的问题“教授级杜高工”已经给出了答案!

楼主:
哦。“教授级杜高工”说的很对啊。学习了

网友F(2008-07-09):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学习了

网友G:
学习了,6楼回答的不错.以前从来没注意过,4芯电缆买来就用.

网友H:
截面问题:

1、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不要以为零线电流小就要比火线界面小;

2、最简单最安全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零线、火线截面相同的导线;

网友I:
如果线路的偕波强,零线的截面要等于或大于火线的截面.

网友J:
呵呵 又学到东西了    谢谢各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