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4与EM277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07):
314的CPU通过EM277通讯读取200里面的数据 ,314的这边需要如何设置,需要组态EM277的GSD文件吗,是不是也是要用SFC67与SFC68进行通讯,还是其他的设置吗,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314需选带dp接口的如:cpu314c-2dp或加cp342
另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4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