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原理

楼主(2007-11-07):
亲爱的工程师朋友。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上,现在我用一富士变频器与一个(虹润)牌压力传感器进行压力大小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二线工作制的,即+24V电压输入,得到一个+4-20MA的电流输出,我用这个模拟电流按在富士变频器的C1和11端,其中C1接传感器的输出端,即4-20MA的电流,11端与变频器的CM短接,传感器的输入端与变频器的(PLC)接线端相接,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传感器是一个负压型的,即有压力后,传感器才有一个4-20MA的电流输出,如果没有压力,变频器也就一运转,请问可不可以在变频器里设定一个参数,在低电流的时候可以运转,在高电流的时候减速呢,请指教,谢谢,(、再之前有一个工程师也是用这样的东西做过同样的工程,)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没搞明白变频恒压供水的原理啊,找点资料好好看看吧,

网友B(2009-05-10):
变频器没有这麽智能吧

你这样变频器实际上完成了不少PLC的功能啊

网友C:
如果要求不太复杂,大多数品牌的变频器可以实现恒压要求,不一定非得用PLC。

网友D:
PID原理,建议:看看~非常简单的案子

网友D:
正负逻辑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