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用mudbus单片机与PC机通讯

楼主(2007-11-07):
各位大虾:
最近本人在搞一个电源监控系统,大致情况是这样的:TI公司的MSP430单片机用于采集现场电源数据,同时MSP430单片机将获取的数据传递给PC机进行处理,PC机对单片机进行控制,我想单片机和PC机之间的通讯用mudbus协议,因为是第一次搞通讯,所以比较菜,我的单片机没有支持mudbus的硬件寄存器,只有两个串口SCI、SPI。不知mudbus通信是否能够实现,又要如何实现呢?看了几天资料,还是没明白
硬件上,是不是单片机串口出来接RS485,然后接485转232芯片,然后在跟PC相连?
软件上,我一点都不明白,怎么写程序才能够使PC机和单片机能够实现通信?
请各位大侠讲解详细一点,好吗?
因为比较急,所以这几天,我回一直在线等,如能帮助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可以看看http://www.fieldbuses.com/n1600c26.aspx
【基于Modbus协议实现单片机与PLC之间的通讯】
,我公司专业生产串口转换器 MODBUS TCP网关,顺便说一下,你设计的硬件连接可能不行(我的看法)。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http://www.tdhj.com.cn
QQ:523723198

楼主:
串口:谢谢您,看了【基于Modbus协议实现单片机与PLC之间的通讯】有点眉目,你说我的硬件设计可能不行,能提出点意见吗??
多谢多谢!
感谢大家捧场拉!

网友B:
硬件上,单片机的串口出来是TTL电平,然后接485芯片或232芯片转换,如果距离近的化就转RS232直接和计算机的串口相连,如果距离转换成RS485,在计算机这边接个RS485-RS232转换器和计算机的串口相连.
软件上,通过计算机串口发送数据,命令格式当然单片机要能够认识,单片机通过接收到的数据执行相应的操作,并返回状态

网友C:
越来越复杂的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使用,对于通讯技术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公司能够给您解决各种通讯疑难问题,请加技术支持群4413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