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正转,反转制动

楼主(2007-11-07):
请问一台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正转运行后,怎么才能马上反转停止下来呢?条件是没有任何刹车抱闸装置.只有一限位开关,四个交流接触器,一热继电器,一时间继电器,一多触点的中间继电器和个别开关按扭

网友A:
最好在能耗制动后,再加上机械制动,效果会更明显

网友A:
反接制动,当速度降到一定时,使用能耗制动

楼主:
谢谢指教.不过就要用其中两个接触器来反转使电机星三角正转启动后能够马上停止反转.是点动反转的.今天星三角接好启动运行后点动反转,用钳表量得瞬间电流好大啊,啊启动电流的好几倍啊,反接是星形接法的.并且不能马上停止正转,还有一些比较响的声音产生.外部电源是发电机供电.车间装的灯会闪一下.空气开关也跳闸几次后有一相烧坏了,换了一新的后,能启动,但产生的电弧很大,请问大家,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么?上面提到的现象是怎么回事?用三角形接法可行么?会有什么现象出现?电网会闪一下么?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B:
这种做法有百害无一利..
1)机械冲击很大,对设备安全和使用寿命相当不利..
2)电气冲击很大..瞬时冲击电流可达2000A以上..这么大的电流对电机绕组\轴承\转子等都相当有害..接触器/断路器等寿命很短并很容易发生飞弧事故..
建议改为:能耗制动+机械抱闸复合制动方式..

网友C:
呵呵,,建议使用刹车。。这样安全/

楼主:
谢谢指教!建议都是不错的.可是条件就那么的有限,不能再增加任何配件装置了,现在是星形接法反转,暂时性的用着先,先用这种接饭运行使机器能生产工作,机器是化工厂里的练胶机.过些天再改为三角形接法,看看性能能不能做回原来的样子呢?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剩下另一种方案了,用变频器.55KW的电机须配多大的变频器.进口的和国产的都大概是多少钱呢?使用变频器的话,电机性能会怎样?能省百分之几的电?怎样计算是最合理的?比这个等级的再大一级的是多少KW的?想请教大家三角形接法反转的性能和现象回是怎样的呢,还需要一个继电器再转换一下么?或者星形接法反转再加一个继电器再转换一下?谢谢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D:
还没接触到这么大的电机的制动问题,插不上话,帮你顶一下

网友E:
给联动装置加离合器

网友B:
   我为台湾产的开式炼胶机加装过不少变频器,功率是30-45KW,使用效果用户相当满意:1)启动平稳,无机械/电气冲击;2)停车可以加电气制动,增加制动效果;3)可以在50HZ以上运行,提高设备单产;4)设备运行电流降低,可降低线路损耗..
   你所遇到的问题,与我当初用户改变频时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辄...

楼主:
我们也建议他们使用变频器,可是还得他们向他们的领导申请呢

楼主:
不过现在负荷开关和前一级开关常跳闸啊,还影响他们全厂的电网

网友F:
谁能帮我传一份星三角启动线路图,谢谢指教。

网友G(2008-11-08):
请问各位大哥,Y225M-4  45KW电机的轴承是多大?谢谢

网友H: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一台变频器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哎。现在一言难尽咯,过去这么久了,他们那边还没申请批下来,现在还是找着我们的线路在使用。这样的话,每个月的电费也会花去不少的!如果早点批下来使用变频器的话,到现在成本也收的回去的了。

网友I:
变频器在频繁启动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反冲大,最少能为设备省20%的资源

网友J:
那么大功率的电机,相应的变频器也很贵的。

网友K:
用能耗比较好。控制也不复杂。还省钱

网友L:
可以说如果仅使用楼主所提供的硬件是没有办法实现正转后反转立刻停止的  无论是能耗制动还是反接制动都不可能实现

但如果增加一个速度继电器是可以用反接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  但也可能做到即可停止的要求 只能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使电机停下来

如果楼主确实需要实现立即停止的话 就只有考虑用电磁抱刹装置了

网友K:
我的51.5KW是饶线转子,能耗制动.

网友M(2008-12-10):
曾经弄过小功率的电机能耗制动,bk50的控制变压器,36v,加桥式整流,效果不错。

但是像这种55kw的电机如果用能耗制动的话,如何选择电压啥的呢,

恳请各位老大关注。

网友N:
炼胶机的制动个人感觉还是直流能耗制动比较好,45KW的变频器价格不会便宜,一旦出现故障,修理费也不便宜。

整流变压器,加桥式整流,控制线路稍作改动,效果不错。

 炼胶机改直流能耗制动,我改造的最大功率是75KW。使用效果度不错,花费也不多。

网友O:
      建议采用能耗制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炼胶机的制动个人感觉还是直流能耗制动比较好,45KW的变频器价格不会便宜,一旦出现故障,修理费也不便宜。

整流变压器,加桥式整流,控制线路稍作改动,效果不错。

 炼胶机改直流能耗制动,我改造的最大功率是75KW。使用效果度不错,花费也不多。

但是像这种大功率的电机怎么选择整流变压器和桥式整流的规格呢?请教各位?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还没接触到这么大的电机的制动问题,插不上话,帮你顶一下

网友Q:
没有抱闸的当然要确认停止或者低速才能反转,否则会搞坏电机的。

网友R:
有没试着加制动电阻用来制动,也不可能立即停止总要有点惯性,用变频器也行,适当调整减速时间就行

网友S:
用能耗比较好。控制也不复杂。还省钱 一般取直流电流为电机空间载电流的3~4倍,过大会使定子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