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11-07):
我想学习组态王,可是又不想买软件,请问直接从亚控下载的软件要加密狗怎么办呀?

网友A:
没有加密狗的情况下可以运行2个小时,遇到这种情况在2小时内保存工程,然后关闭组态王,重新启动组态王又可以使用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