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FX2N+485BD和590P通信例程请教

楼主(2007-11-08):
最近在做一个FX2N和590P通信的项目,做的过程中使用无法按照590P所说的EASCII方式通信,我采用的FX2N+485BD+590P+485通信模块,做了个测试程序如下:
LD M8000
OUT M8161
LD M8002
ZRST D500 D515
ZRST D200 D215
MOV HC86 D8120
MOV K16 D1
MOV K1 D8129
LD X10
PLS M21
LD M21
RS D200 D1 D500 D1
LDP M21
MOV H4 D200
MOV H30 D201
MOV H30 D202
MOV H31 D203
MOV H31 D204
MOV H49 D205
MOV H49 D206
MOV H5 D207
SET M8122
END[/b]
590P的参数设置:
TYPE:RS485
PROTOCOL:EI ASCII
BAND RATE:9600
GROUP ID:0
UNIT ID:1[/b]
485BD和485模块采用4线制的方式连接。
通电后590P的485模块,MODLE灯常亮,NET灯短闪烁,FX2N接通X10后,485BD传送灯亮一下,590PNET灯亮大概1秒后恢复短闪烁状态。485BD端接受灯一直没有亮过。报警报告ERROR CODE:始终为00C0。
曾用590P的TYPE:TEST来测试590P的发送,这个时候如果用FX2N的RS是可以接受到数据的。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兄弟,你的数据区错了,要严格安照590的通讯格式来做,多一个少一个都不中,我用台达的做过,485模式采用的是广播格式。

网友A:
RS D200 D1 D500 D1,这句是有问题的

网友A:
有问题加我Q吧,31740304。我在广东这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QQ好友申请已加!

网友B:
改为:
LDP X10
MOV H4 D200
MOV H30 D201
MOV H30 D202
MOV H31 D203
MOV H31 D204
MOV H49 D205
MOV H49 D206
MOV H5 D207
LD X10
RS D200 D1 D500 D1
LDP X10
SET M8122
我想就应该可以通信了。问一下,你的590P的485通信板买的什么价格?

楼主:
楼上的首先谢谢了,你说的实验我已经做过了,还是无法通信,现象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想你大概考虑的是RS启动的顺序问题,但是根据三菱通讯用户手册上的例子,RS其实可以一直接通,至于通信启动是通过M8122来启动,这样其实两个程序应该产生一样的效果,只要我的X10接通时间足够长。请继续指教!

网友A:
这样吧,你Q我一下,我把我做的台达和590RS485的程序发你看看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过,用串口调试软件如果能做通,把这个格式写到你的PLC中,一个是格式,一个是校验码,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RS D200 D1 D500 D1? 这个只能说明你发送了一个数据区,还有你上面通讯协议保持不是用OUT M8161,用SET M8161

网友A:
发几张图你看看吧,是用台达做的,你只要照着把三菱的特殊寄存器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LD X10
PLS M21
LD M21
RS ........
这样M21只有上刚接通X10的时候置位,怎么能收到数据呢。
其实也可以这样
LD M8000
RS ...........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已按照要求改了,但是590P依旧没有返回,和zhougui讨论了几天,最后结论是,可能是485板出了问题。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楼主:
对zhougui和风轻轻吹表示感谢。先把485板返厂看看结果。

网友B:
祝你好运

网友B:
漫天枫雪: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一台FX1N-40MR,加FX1N-485BD.
程序大概如下
LD M8000
RS D100 K4 D200 K2
LDP T0
SET M8122
LDI T0
OUT T0 K1
程序执行后,可以看到通信板发送灯能正常闪烁,然后程序中检查M8129和M8123一直未置位过。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485BD通信板未接要通信的设备。通信板SG是否应该接PLC的M?不接会怎么样?

楼主:
回楼上的,对你的接线有点不清楚,如果485BD没有接要通信的设备那么你只能发送信号,发送信号的同时485BD的发送灯就会闪烁;由于没有接受对象所以没有办法收到任何信号,因此接受通信的灯就不会闪烁。对于你说的M8129根据编程手册上说的是接受数据在中途中断后,在D8129设定的时间内没有不再从新开始接受的时候才会置位,你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不存在接受数据中途,因此超时接收信号不会置位;至于M8123,你本身没有收到数据所以当然没有接受完成的信号置位罗。SG的信号是地信号,但是我没有接SG在短距离内通信也没有什么问题,长距离也试过不接SG,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既然设计了接肯定比不接好。如有不对也请指教。

网友B:
受教了。嘿嘿。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C:
先别急着用PLC试,因为你不能排除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外部接线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发数据通讯,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用PLC程序试,这样少走弯路

楼主:
实验已成功,是485通信板的问题。同时觉得奇怪好像485通信板上的A和B分别是对应-和+。希望大家接线时注意。最后感谢楼上所有提供帮助的人。

网友D(2009-08-16):
丹佛斯FC301与S7-300通信程序要写写什么啊?

网友E:
很想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啊。

网友F(2013-02-27):
弱弱问一句

MOV HC86 D8120 中的HC86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C86 D8120 中的HC86是什么意思?

16进制110010000110

网友F:
传送32位数好像要用MOV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