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温度延迟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08):
我用台达EH PLC 加04TC测温模块,测量到的温度值,比实际的温度严重迟滞,大约要等半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实际值,这是为什么?

楼主:
当我直接用热电偶做实验,一个接PLC,一个接温控器,两者比较后,发现PLC上的温度值上升比温控器显示的要快,而下降要比它慢.

网友A:
呵呵,估计是测温点安装有问题吧,要不就更换反应较快型号的热电偶,在运行过程中测量一个热电偶的信号与实际温度是否对应,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不要老怀疑是PLC出问题

网友B(2008-02-29):
这其实是与PLC和温控器的算法有关的。温度的上升过程和下降过程其过程特性是不同的,用一种算法一套参数只能顾及一方,上升控制的比较好了,下降控制的效果就会用些差了,反之亦然。

网友C(2008-06-06):
那如何将模拟量转化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