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楼主(2007-11-08):
ABB550系列上电报A5001故障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A:
传动无响应,可能的原因:1,控制盘损坏;2,控制板损坏;3,控制盘与控制板之间的连接。可以反复插拔控制盘,如果还不能就送服务站吧

网友B:
传动无响应故障,风扇也不能启动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为电源模块损坏。风扇能启动的情况下:1,先看面板有没有损坏;2,排除面板损坏后,可以从变频器侧面的小排窗查看电缆连接是否脱落;3,排除了2的可能性后,就是CPU板的损坏。送最近服务中心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