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爱默生欠压故障 急~~~!

楼主(2007-11-08):
有台爱默生TD3000的变频器上电就报POFF,开关电源的电压都正常,三相输入检测光耦也屏蔽了 ,VCD电容我从1UF换到100UF了还报,检测厚模没问题,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急啊 !!

网友A:
看看排线 和(控制板)

楼主:
还是没查出问题再那里

网友B:
有没有找控制板试?可以发过来给我看看。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常州市安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 13815013297

网友C: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看了没有?

网友D:
应该还是检测问题,,三相检测,和电压检测再看看。。

网友E:
你可以在把变频器清扫一下
用小风机!!或许有点用处!!

楼主:
已经好了 没装模块
因为模块坏了要等模块发货 所以就出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