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求助

楼主(2007-11-08):
圆形工件的形状是: 中心有一个小圆,工件的外侧有个半圆. 需要检测的角度是小圆圆心和这个半圆圆心的角度.小圆的圆心是固定的. 而半圆会绕着小圆中心变化(0到120度).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允许有2度的误差

网友B:
感觉不是很困难
ly_vision@163.com

网友C:
从您的描述看,应该不难.但一个项目,总有许多方面要考虑,比如你的整个工件的尺寸,材料,大,小圆是否在一个平面上啊.这些都会有影响.最好能有一个图片或者画个示意图,这会比较方便帮你想方案.

网友D(2008-03-24):
视觉新兵果然高手,考虑得周详。
看楼主给的条件,没有参照物,凭2个圆心联起来得直线得不到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