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能耗制动

楼主(2007-11-08):
能耗制动是怎么回事?    有几种?   我只知道在变频器上串 一个制动电阻.
请教 大家
谢谢!

网友A:
能耗制动简单来说就是直流制动,它在很多场合得到广泛的使用。例如矿山使用的提升机的动力制动、振动筛的直流制动、大惯性负荷的直流制动,总之凡是需要电机停车制动的场合都可使用。它的具体使用是在电机断电后在电机的任意两相加上适当的直流电,直流电流的大小应该掌握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5倍(根据你自己电机所带符合的性质而定)。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在电机断电后应该延时一定的时间再加直流电(理论上延时交流的的0.5-1个周期频率的时间即可),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延时1秒。所用直流电源一般的使用220v的交流电直接进行全桥整流即可(如果需要电流调节可使用半控或全控模块),如果使用变压器变成48v的则对电机的安全运行有更大的好处,这个有你自己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