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PI协议,一个COM口能连几个PLC呢

楼主(2007-11-08):
   组态王通过PPI协议和S7-200通讯,用一个COM口,比如COM1,接RS232--RS485接口,因为S7-200是485接口的,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串接两个S7-200,这样就用一个COM口来通讯两个PLC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PLC有地址的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理论是32个.个数取决与电缆

网友B: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超过10个,如果模拟量多的话,要更少一点,否则速度很慢而且会掉线

网友D(2008-03-29):
麻烦问一下!S7-200通过PPI电缆与组态王通讯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E:
PLC多了速度慢

网友F(2024-11-26):
可以的,编个轮询会好一些,不然扫描速度会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超过10个,如果模拟量多的话,要更少一点,否则速度很慢而且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