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面板上就REVERSE FLOW 这几个字了

楼主(2007-11-08):
各位同行,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罗斯蒙特的8732型电磁流量机,今天面板上就REVERSE FLOW 这几个字了,怎么弄它都不理

网友A:
意思为反向流动,是否传感器安装方向与流体流动方向反了

网友B:
或者流量计装反了。

网友C:
流量反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流量计测量管道是否空管?
面板显示REVERSE FLOW
说明有反向流量。
你可排放少许流体试试

网友D:
还有你是否看见有反向累计流量累计?

网友E:
找说明书啊.

网友F:
检查安装方向,实际的流向,以及励磁线圈的接线